新科看戏机开机困难

楼主(2016-10-17):
修一台看戏机,有时开机正常放电影,有时开机花屏,有时要不断拔动电源开关几次才能开机,有时怎么拨开关也开不了机,有时开了机了有声音无图像,有时开机花屏声音卡。电池电压确认在4.0以上,代换24MHZ晶体也无效,确认屏供电10.5伏正常,确认主控E200供电1.2V(不知是否是1.4V)?确认RAM供电3.3V正常。

请问哪位知道是否是要重新写数据(25系列)?还是有贴片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只修简单的。复杂的不修。

网友:
有时开机花屏,有时要不断拔动电源开关几次才能开机,有时怎么拨开关也开不了机,有时开了机了有声音无图像,有时开机花屏声音卡。电池电压确认在4.0以上,代换24MHZ晶体也无效,你可以补焊主控、缓存试试。有时是缓存边的电容掉,不行就备份原机数据,在换新数据试试

网友A:
确认主控E200供电1.2V(不知是否是1.4V)?

新科看戏机报一下具体型号,如果与我的一样,我拆开新机给你测一下。

网友:
4楼的说了你的机器牌子、型号、尺寸、主控、板号、问题、原机数据全传上来,这样大家才能邦你,不然你就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主控E200供电1.2V(不知是否是1.4V)?

没有型号,主控是E200,板号是MS-CK7910-V1.1,确认RAM供电2.5V正常,确认C主控1.4V正常,确认3.3V供电正常

异常的是4v变8V屏供电芯片不正常,正常时输出有8V多,现在只有4V左右,是一个6脚贴片芯片,上面丝印是HIB84,不知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主控E200供电1.2V(不知是否是1.4V)?

就是靠近排线那枚芯内,6脚的,4v输八变8V多的芯片,丝而是HIB84,5脚输出8V多,现只有4V多,不知是什么芯片?

楼主:
是BIB84,不是HIB84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靠近排线那枚芯内,6脚的,4v输八变8V多的芯片,丝而是HIB84,5脚输出8V多,现只有4V多,不知是什么 ...

6脚的,4v输入变8V多的芯片,升压电源芯片?

网友:
给你一个试试(试之前备份原机数据) MS-CK7910-V1.1 S200 25Q32 9寸,不行换缓存

MS-CK7910-V1.1 S200 25Q32 9寸大屏已测试.part1.rar

MS-CK7910-V1.1 S200 25Q32 9寸大屏已测试.part2.rar

MS-CK7910-V1.1 S200 25Q32 9寸大屏已测试.part3.rar

MS-CK7910-V1.1 S200 25Q32 9寸大屏已测试.part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