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请教:长虹PT32700D,图片中那个是强制开机?(已上传维修手册)

楼主(2016-10-17):
图中的功能脚怎么强制开机。长虹:PT32700D  板号:MODELSU32F1-L1
第一张图与第二张图是同一块板的正反面。
再发一个第二张图,插头只有15个,功能做了19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背面(即第一张图)看,第2、第3脚分别是“STBY5v”与“5vsc”
短接了后,其他9vsc与16V还是都没输出 ...

上传几份资料给你参考一下,维修手册两个分卷同时下载才能打开

网友A:
STBY-standby待机,短接5V和STBY即可开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Y-standby待机,短接5V和STBY即可开启电源!

师傅,背面标的是“STBY5v”这个现在测就有5V的
STBY与“STBY5v”不同吧?
是不是要反过来将“STBY5v”与“GND”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背面标的是“STBY5v”这个现在测就有5V的
STBY与“STBY5v”不同吧?
是不是要反过来将“STBY5v” ...

可以试一下!

网友:
短接5V和STBY即可开启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背面标的是“STBY5v”这个现在测就有5V的
STBY与“STBY5v”不同吧?
是不是要反过来将“STBY5v” ...

请问5伏可以与地接在一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5伏可以与地接在一起吗。??????

5V和地接在一起就等着烧吧,最基本的电路原理啊.........

网友:
STBY与“STBY5v”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和地接在一起就等着烧吧,最基本的电路原理啊.........

我是在质问那个人

网友:
下图第2  3脚用1k左右电阻连接就开机(开关电源正常),能开正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