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求助

楼主(2016-10-21):
电脑关机一晚上,开机只闪一下就黑屏了,开不了机,过会按下重启键又能正常开机,白天怎么开关机都没事,只是晚上关机一晚上早上开机就黑屏卡住,这电脑是怎么了?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

系统是刚重装好的,驱动补丁什么的都装好了,win7旗舰版的,以为好了,谁知晚上关机早上一起来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B:
看下鼠标能否动,能动的话,启动桌面右下任务管理器,新建进程explorer,运行,如果桌面回来了,就是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C:
你这个属于内存供电问题  仔细看看你的金手指  有无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鼠标能否动,能动的话,启动桌面右下任务管理器,新建进程explorer,运行,如果桌面回来了,就是注册表的问题

黑屏的时候没有鼠标的,就一片黑,但是鼠标灯和键盘灯都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属于内存供电问题  仔细看看你的金手指  有无烧坏

谢谢回复,但是白天短时间关机开机没事啊,晚上关机超过12小时早上开机就会黑屏进不了系统,等一会按一下重启键又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换个电源试试不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