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盘管后制冷差

楼主(2016-10-22):
一冰柜外盘8的铜管8圈,同时也更换了毛细管,回气管结露,箱内温度只降到0度左右,过滤器不热,后测高压将近0.4M,可能高压太低,压机盘管之前检 测过没问题,想改变毛细管长度看看,不知是加长一点还是减短一点高压才会提高,新人求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把冰柜修成冷藏柜了!箱内结霜情况怎样?使用何种制冷剂?工艺管口压力怎样?压缩机你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B:
加长毛细管。压机有问题吗。什么制冷济

网友:
测压法好用零下18℃不是问题,我刚正好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冰柜修成冷藏柜了!箱内结霜情况怎样?使用何种制冷剂?工艺管口压力怎样?压缩机你是怎样检测的?

前四道管有霜,最后一道管有点粘的感觉,600制冷剂,低压压力0左右,压缩机接表打压能打满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毛细管。压机有问题吗。什么制冷济

压机应该没问题,60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四道管有霜,最后一道管有点粘的感觉,600制冷剂,低压压力0左右,压缩机接表打压能打满表

毛细管使用不当(内径有些粗),更换内径0.7MM的毛细管3米或者把现在的这种毛细管增加1.5--2米试试!

网友:
接上原来的毛细管,有多长算多长,接在蒸发器入口处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不科学但是很实用的方法:空气阻压法(600制冷剂空气阻压控制在0.19--0.2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