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大冰柜!大神小神进来

楼主(2016-10-22):
准备自己做个大冰柜!看图。。。
自己是卖菜生意的!有时菜剩太多了!要保鲜!
前些天买了一套维修工具!把那坏冰柜修好了!

论坛自学的
谁帮我设计一套系统长宽高看下图!要排管方式!上后左右排管!前面开门!
感谢你们,,,要买什么型号压机!管多大多长!毛管大小长度!冷凝器!!!!!一套

网友A:
你确实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实很厉害

喜欢自己动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无神论者帮你顶吧

谢谢!!,,,。,,

网友C:
果真如此厉害   保温层用木板还是水泥切成  你先把保温层做好了让大家看看  压缩机等等 那个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真如此厉害   保温层用木板还是水泥切成  你先把保温层做好了让大家看看  压缩机等等 那个好办。。

保温用发泡然后贴夹板固定贴再铝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温用发泡然后贴夹板固定贴再铝纸!

你这个造价5000都不够到时候就知道了。,,咸鱼上多的事你要这种,  逛逛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造价5000都不够到时候就知道了。,,咸鱼上多的事你要这种,  逛逛咸鱼。

什么咸鱼给个链接!我去逛逛!

网友:
这么大个的箱体建议你不要盘管,用风冷,而且得设计好风道。因为是冷藏那么O℃左右柜温应该是够了,压缩机建议使用中背压、功率500~70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