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开背维修

楼主(2016-10-25):
第一次修冰箱,开背维修副蒸发器坏了,检查了多久才查出来,老师傅们提哈建议,开背维修需要注意什么,因为自学的所以不太懂

网友:
搞好与原来相差不多久好了。

网友:
应该盘多了.原来应该横盘的.你改竖了?

网友A:
自学多看看论坛里的帖子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师傅手把手教的,维修关键要靠自己,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才印象深刻。

网友:
不错可以不都换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学多看看论坛里的帖子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师傅手把手教的,维修关键要靠自己,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才印象 ...

你好老师  冰柜盘管  毛细管按在上部还是下部?  也就是说先从上面开始制冷还是先从下面开始冷?制冷这方面 我是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老师  冰柜盘管  毛细管按在上部还是下部?  也就是说先从上面开始制冷还是先从下面开始冷?制冷这方 ...

正常都是走上边,走下边的也有,但是极少,因为不符合空气对流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都是走上边,走下边的也有,但是极少,因为不符合空气对流原理。

多谢国强老师的及时回复

网友:
自学的搞成这样已经不错啦

网友:
铝纸贴的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