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加热炉

楼主(2016-10-28):
开机无法启动,没有中频电压,机器抖动声音不对,检查KP.KK,发现KK脉冲扩展板上其中一个门极电阻开路,更换正常?

楼主:
更改KK一切正常,后面问好打错了。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A:
楼主好技术 这玩意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 这玩意还是第一次见

不是吧,这个是中频加热炉

网友:
楼主好技术。

这是啥地方用的?

楼主:
钢厂里面用的

网友:
楼主可以科普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
水冷,可控硅,大电流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