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BGA焊台修主板,852热风枪功能扩展。

楼主(2016-10-28):
    看外观,这就一台普通的热风枪。
    打开一看,变压器上却多了一个平台。
    客官,它既不是乒乓球台,也不是空警200雷达天线。
    它只是一个女性用来拉直发的发热夹板中的PTC发热元件,外加一条K型热电耦测温线。因为当年我偷偷改变了它的用途,所以原配也变成前妻了。

    把原机风枪的测温线拔下,插上K型热电耦。

    再把原机风枪加热线拔下,插上PTC发热元件(如果只有一台热风枪,可以把原风枪和PTC发热元件同时使用)。

    把K型热电耦插入PTC发热元件旁,加电测试(因风枪数字显示故障,故另加了一台万用表以作测温显示)。

    先放上一块有铅(溶点183摄氏度)内存条,当温度显示220摄氏度时,可以轻松取下芯片。

    再放上一块无铅(溶点217摄氏度)显卡,当下部温度达到250摄氏度时,旁边四个显存颗粒可以轻松取下,而GPU芯片我用另外一台850风枪,在上面稍微进行辅助加热即可取下(如果同时使用原机风枪和PTC,此另一台风枪可有可无)。

    最后,拿一块雷击的不能开机的华硕G41主板,试换南桥。

    下温设置250摄氏度,先加热3-5分钟,上风850风枪调280度,离芯片顶部近5CM转动加热,看外测温度223度左右,立即取下南桥芯片,并无掉点。

    清理焊盘,拿出新南桥芯片(最好是有铅),涂焊膏,对位。

    上面加块1元硬币,用取桥时同样的温度施焊(注意看外测温度,有铅芯片时,上风枪离远一点,很快就能焊好)。

    冷却试机,完美点亮。

    此土炮既然可以干电脑主板,我想,用来干电视和路由器BGA应该不难,用来干大规模多引脚芯片和LED灯珠恐怕只是小菜一碟。
    搞维修,也许真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理论,关键在于技巧。

1人赞赏

网友A:
楼主好功夫。学习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非常好,土炮BGA焊台!!!感谢个性大哥无私分享,论坛有你真精彩!!!!

网友:
尿性,真有个性

网友:
真正的高手,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功夫。学习了。

维修经验还很多,如大家喜欢,我将断续分享,谢谢。

网友:
土炮BGA焊台

网友:
如果芯片旁边有电容岂不是要把电容拆掉才能加热?不过还真用心,返修台太贵,你再研究研究,然后量产,哈哈,发财了。

网友:
好功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