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亮亮我的T12改装的辅助加热器。

楼主(2016-10-29):
    看了“个性维修”的土炮BGA焊台,我也亮亮我的辅助加热器。用一山寨电磁炉散热片,裁一片30X40MM,一支T12烙铁头直接压在上面。简单吧,反正白菜价 。接12V电源温度200度左右,要精确控温的话用24V电源,中间加调温控制器,可以150--350度无级调温。

网友A:
可是这也太山寨了吧,我觉得工具还是弄好一点的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也太山寨了吧,我觉得工具还是弄好一点的好用些。

好用,换灯珠,集成块拆焊,一个字爽,不比几百块的差

网友:
我什么时候也照你这样做一个看看,多个工具也方便。

网友:
好样的。有空我也学做一个

网友:
我也是用白光的    不过是报废的,头子掉了的。

网友B:
这个改造不错,用现成的调温电烙铁加一个铝合金散热片应该更好、更便于改装一些!关键在于铝合金散热片的选购与大小等符合维修所要求的条件,……互相探讨交流,共同进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方法,等下也搞一个用用,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造不错,用现成的调温电烙铁加一个铝合金散热片应该更好、更便于改装一些!关键在于铝合金散热片的选 ...

用T12调温更容易。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根据需要选用大小不同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