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容会炸了

楼主(2016-11-05):
各位师傅,前天接了一个功放的活,用户说有杂音,开机后发现一个6800UF/100V的电源滤波顶部鼓了起来,我们这里配件不是很齐全,6800UF没有,就买了一个10000UF/100V的电容换上去,试了十几分钟都正常。就交给用户了,过了几个小时,用户说功放里什么东西发出嘭的一声。那拆开后发现换上去的10000UF电容炸了,把一个功放对管弄坏了,还有几个0.47欧姆的电阻,又换上去一个10000UF的电容和功放管,在家试机试了三个钟头都正常,上午拿到别的地方试了十几分钟,电容又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是不是两个电容的容量不一样,还是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A:
电压没问题就是电容质量太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没问题就是电容质量太次

什么电压,就是交流电吗

网友:
这种功放大电容太多次品了,很多都是大套小的,耐压严重不够,网上买一点原装牌子的

网友:
这种电容有些质量很差,有些就是大套小耐压容量都不够;别贪便宜 建议买高质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压,就是交流电吗

他想表达的是电容两端电压有没超过电容耐压值,一般来说,电容的耐压是电压的两倍才是最安全的

楼主:
哦,刚在网上买了一个,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电压过高要炸,电容质量不过关要炸。

楼主:
原先的电容是100V的,我换上去的也是100V的,我这次换上去量一下,谢谢

网友:
电容质量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