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槽4极电机整嵌法下线方法。

楼主(2016-11-05):
按书上的方法试了一下子,下完线圈还是错了。左边这个铁芯是用单个线圈下的线,这种简单就是接线时麻烦一点,浪费时间和材料。右边这个铁芯是四个线圈连在一起的,对着书上的方法装完线,发现自己下得不对。哪位师傅传授一下整嵌法下线方法。谢谢。

楼主:
重新上图。

网友:
跨6这样下是对的哦。头接头尾接尾

网友:
图没问题,你的没看明白

网友:
你线圈下顺序不对,看半天,图不清楚

网友:
图看懂了没、如果三相的你先只看图的一种颜色的下线,如红啊。整懂了规律,剩下两相都是一样了。最后就是接线问题了。

网友:
下线是对的,你的接法错了。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三相电机,下线很简单的,你先按匝数把线圈打好,一共三组(每组四把),顺序是  以任意槽为1,下第一组,空一槽下第二组,以此类推,不就完事了,接线是头头尾尾

网友:
第三幅图连把线那个最底下的那个线圈拆下翻转180度再下里就对了。

网友:
接线相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