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50a3000id不开机

楼主(2016-11-08):
各位前辈,我前段时间接了台长虹等离子,情况是插上电源继电器有一声吸和声,电源指示灯红色亮,一直是亮,手动按和遥控都整部开机,逻辑板上有个小红灯一直闪,经测量电源板电压正常,x。y板在马云家新买的,主板上有一个三极管通电30秒左右就烫手,我以为是她坏了,找来相同型号代换还是烫手,求助一下各位前辈,我是不是应该换主板,照片随后传上
y板电压,15v-15v
ERC-102
VE-94
VS-204
VA-55

网友A:
自检一下。马上就可以区分问题了

网友:
这是个线性转换管,应该是它的后级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一下。马上就可以区分问题了

我按照网上的的说法自检了,讲逻辑板的几个点的短接,将电源板短接,屏没有点亮

网友:
这个逻辑板坏的不少

楼主:
现在我手上有两块逻辑板,逻辑板上的小灯一个闪一个不闪

网友(2016-12-29):
朋友机器修好了吗!没修好!可否拍个电源图片!我有个电阻烧了看不清楚了!rp824和rp848谢谢了朋友

楼主:
不好意思已经修好卖出了

网友(2019-08-24):
我也有个类似的问题,插电上去待机红灯亮,开机就灭掉了,可能是高压这边保护了,把电源板主供电15v给高压板的插头拔了,开机有声音了,怀凝是y板跟缓冲板跟背光这几块的问题,我该怎样检查这几块,求高手指点。同该贴型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