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长虹PF2918E不开机

楼主(2016-11-10):
开机后,红色指示灯闪烁,但无图无声,+B为85v。断开行部分,85V不变。该机电路复杂,没有图纸,显像管为双聚焦。特求助大家。

网友:
图纸一份: 长虹

网友:
电源没有正常工作,检查开待机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特别注意检查代换开/待机控制管。

楼主:
水洗后,晾干,就正常了!真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洗后,晾干,就正常了!真奇怪

水洗大法,用的得心应手了

网友(2020-01-17):
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