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 LED42IS988PD 满屏竖条纹、死机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6-11-13):
接通电源就直接进入二次开机状态,背光亮,有开机音乐声,屏幕上满是竖的彩色线条,间隔1、2厘米,非常均匀,象是竹帘(不会从手机上发东西,尽量描述吧),没有字符和图像。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包括按待机键不能关机。问用户要遥控器,说不知道哪去了,问用户能不能换台,有没有伴音,用户说的含糊不清,听不出所以然。说已经坏了几个月了,头一天看得好好的,第二天就这模样了。看现象可能是逻辑板、屏线或主板故障。但从待机不受控来看,优先考虑主板问题。测量电源板输出的5V、12V正常,P-ON电压为3V左右,已经处于开机状态。该机主板号是MSD61982  35015756  REV-00。看主板上的元件,有不少8脚集成块,也不知道那几个是DC-DC转换模块,但发现有两个认得。一个是N810(1117-33),测量输入端电压为5V,输出端电压为3.3V;另一个时N804(1117-18),应该是输出1.8V电压,测量其输出端电压为0,再测量输入端电压为0.7V,显然不正常。仔细观察发现N804的输入端串联两个电感,其中L809一端已经烧焦,稍微一碰就掉下来一头,测量电感两端以及N804的输出端对地不短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换一个0Ω电阻代替L809,上电测量N804输入电压是3.3V,输出电压为1.8V正常。到用户家安装好试机,接通电源出现蓝屏和KANKA字符,接着出现“智能系统启动中....”,随后就一切正常了,按待机键也能关机了。故障排除了。说一点题外话,电感非常小,好不容易对准了,用镊子或烙铁尖一碰就歪了,跑了!我的办法是先用烙铁烫一滴松香,然后先焊没有滴松香的那一端,再焊滴松香的一端,可以保证不移位。焊接6755集成块时也是一样。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谢楼主分享。

网友:
謝謝樓主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2018-05-09):
谢谢赵老师的无私奉献,你的一提醒,我也发现了我的电视存在的问题,因主板上的电池由于时间长的原因导致边上的电路腐蚀。现在去解决,非常感谢赵老师的指点

网友(2019-11-23):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