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硬盘应用

楼主(2016-11-16):
手边有个硬盘,完好,朋友说,把正常运行电脑的C盘复制到这个硬盘的C盘,那么把这个硬盘换到系统坏的电脑上,这台坏系统的电脑就可以正常开机了,请教这样做,可以吗?谢谢。

网友:
不懂,你找你朋友问问,不知道你朋友是干什么的,用什么理论得到的这样的结论。

网友A:
不行的,要是同型号的还可以,硬件不同,驱动也不同,不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要是同型号的还可以,硬件不同,驱动也不同,不能通用的

谢谢,

网友: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相同的配置是可以的,否则是不行的,即使能开机有些驱动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只有机子相同才可以这样用

网友B:
你的等级咋混来的,系统的驱动一样一般不可以这样做,英特尔平台和AMD不一样,有的开机 直接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等级咋混来的,系统的驱动一样一般不可以这样做,英特尔平台和AMD不一样,有的开机 直接蓝屏

赞同,还有硬盘的MBR文件不同也不能启动,开机直接蓝屏,只能用GHOST复制C盘才行。

网友:
直接复制不行吧,格式化,重装也很快啊

网友:
重装不是更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