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洞洞板制作LED家电维修广告牌,高手给个方案

楼主(2016-11-17):
在网上购买了5mm白发红LED灯珠和9cm*15cm的洞洞板,手工制作了家电维修广告牌,我想把每个板子上面的LED灯珠全部并联,然后加限流电阻,用12伏控制器供电,并联原因,万一哪个灯珠坏了好更换,做好后做个边框装起来,现在问题是,每个字需要加多大功率和多大数值的电阻来限流,这个控制器能否带起这几个字,图中有每个字用的LED灯珠的个数,希望高手们给个答案,如何计算电阻的数值和功率,设计个方案,多多发言!

网友:
我的是红色灯用可调电源试过了,电压1.9v就差不多!

网友:
计算瓦数。然后就是电流了。

网友:
你要知道一个LED的灯是多少功率就能计算出电阻和功率和数值。

楼主:
楼上的也是全部并联用的吗?用可调电源的话,我那个控制器就用不成了,想让字闪起来,谁还有其他啥方法?

网友:
还是搞个16X32的小型点阵吧 ,还能编辑很多花样

楼主:
家字有46个灯珠,按照下图,需要串一个1k电阻,一个灯珠是100mw算得需要6.4瓦的1K电阻,对吗?

网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要做了,现在满大街都是光污染

楼主:
我在农村,LED广告牌真的很少,应该污染不了多少,街比较背,生意不是很好,有时候几天没一个生意,有时候一天挣个三五十的,老家生意真的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