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间隙加热(二)

楼主(2016-11-19):
故障现象:放上锅通电开机,正常加热2--3分钟后,出现间隙加热。(此间隙加热故障与我之前发的
          美的电磁炉间隙加热通病https://www.jdwx.info/thread-453100-1-1.html有着不同,不同
          在于此电磁炉是正常加热2--3分钟以后才出现故障)
故障分析:电磁炉前几分钟可以正常加热,说明电源电路,操作电路,检锅电路……等等都是正常的,
          最大可能就是保护性质的间隙加热(如:功率管温度过高,炉面温度过高……)
故障检测:首发看看散热风机转速正常,风口无异物堵塞。再测量炉面温度传感器阻值,发现不对
          只有不到25千欧,记得炉面温度传感器应该在100千欧左右!随即找了十几个拆机下来的
          传感器,再次测量,它们的阻值基本都在130--140千欧左右。担心可能是热态是测量的结果
          与常温状态有不同,等一会再测量,阻值又到来330千欧左右。看来就是炉面温度传感器有
          问题!
故障处理:就在拆机下来的炉面传感器里面找一个装上。试机,半锅水烧开没有再出现故障,
          维修成功!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坏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坏的比较多。

我修的也不少了,遇到这个坏的确实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B:
为何传感器容易坏?是因为整天跟感温接触。楼主代换后连导热硅脂都不加点,小气鬼。

网友:
为何传感器容易坏?是因为整天跟高温接触。楼主代换后连导热硅脂都不加点,小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传感器容易坏?是因为整天跟感温接触。楼主代换后连导热硅脂都不加点,小气鬼。

装机时加了硅脂,不过在测试时确实没有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时加了硅脂,不过在测试时确实没有加!

炉面感温头测试时不用加导热硅脂,炉面传感器是用来防干烧的,维修人员测试时不可能会傻到干烧都不知道,修好后不加导热硅脂,发生干烧,危害大大滴!!!!!

网友:
我也修过一些电磁炉,但是还没有遇到一例热敏电阻损坏的,可能是我修的还少吧。

网友:
好经验,分享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