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这海信机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6-11-21):
请问各位帮我看下,这海信42的机是不是屏坏了,还是数据不行。谢谢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没坏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数据问题。

网友:
有那种可能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逻辑板问题,不过现在有的逻辑板和屏为一体的也就是屏坏一样.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