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810复印机代码 C26

楼主(2016-11-22):
一台东芝181机芯复印机出现 C26代码,查资料扫描灯电路,我看扫描灯会亮开机的时候能回位,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扫描灯会亮开机的时候能回位,说明复印机有自检过程!
可以换个曝光灯试试,或者更换排线

网友:
这个拆装下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网友:
用无水酒精清洁一下光学系统(暴光灯、反光镜、CCD等)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7-04-25):
清除代码试一下 如果不行 换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