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美的ev923kf8-ns微波炉不加热

楼主(2016-11-23):
接收一台美的变频微波炉,用户讲微波炉刚买没几年一千多!(有钱大老板)使用中突然不会加热,叫售后来收费600,老板娘不让修!结果拿到一个同行店里维修(报价多少不清楚)用户自己说放了一个月没修好!之后才来我店里(我店刚开没多长时间)通电开始30秒水没有一点反应,心想应该磁控管不好了吧,(这个小问题上一个师傅应该想的到)开盖这台微波炉还真不一样(如图)电脑板,没有变压器,一个铁盒子(电子变频板)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电路有焊过的痕迹(392j电容和高压二极管)从新拆下来用万用表量其中一个二极管击穿,就找了一个高压二极管焊上,装上开机水还是没有反映大约3分钟后显E5,百度说是变频板的问题,就让客户放在这里等电话通知,心想难道变频板上还有东西坏,从新拆开刚换的二极管又坏了!结果板子上每个原件都检查一遍没有发现一个坏的东西,(两块集成电路都在马云家买的换的新的)这下心里没底了,晚上在tb上收索这个变频板都是200多块,如果换板就赚不到钱了,突然看见板子上换的那个二极管怎么不太一样,(原装的有两个小散热片)难道是这个原因,就又找了个二极管装上散热片,开机还是不会加热,用手摸了下二极管很烫,量了一下又坏了!这下心里没底了,又仔细看了看原装的板子,发现原装的二极管型号是tg3508,难道是型号不对,就在网上收tg3508十元一个,怎么这么贵!普通的1.5元一个,晚上就在网上订了两个拆机的(5元一个)两天后到了,给改装了下就迫不及待得装上一试机居然好了!这下心里高兴了!电话通知客户来取收费橙黑棕!最后分析是变频微波炉高压二极管不能用普通微波炉高压二极管代替!在此提醒朋友们搞维修一定要细心,本来就一个二极管坏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变频的的的不能用普通的高压耳二极管代换

网友:
师傅好细心 水平挺高 感谢分享

网友:
管子代换时肯定要注意

网友:
这个不错,越先进越爱坏,没有资料下,越难搞。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变频磁控管能用普通的代换不?

网友:
没修过变频微波炉

网友:
二极管种类烦多,功能复杂,不是随便替用的.学习了,谢谢你提醒.

网友:
这一信息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
变频二极管,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磁控管能用普通的代换不?

不能,普通的可以用变频的代替,反过来不行!

网友:
这一信息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8-05-22):
我并联2个也是挂了

网友:
耐压不够,,,,,,,,

网友(2021-05-27):
高频板是用的快恢复的二极管吧,普通的响应频率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