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分析一京东方屏HV320WXC屏故障,飞行修复,但不是很完美。

楼主(2016-11-23):
京东方屏HV320WXC屏故障如下图,飞线修复,但不是很完美。我这就是1VOFF 2VOFF没电,1VOFF 2VOFF并联飞线到VOFF搞定,VOFF测得-7.1V。飞线中第一次用10K电阻串联得到1VOFF 2VOFF的电压跟下面图片中的一样,但是屏一大半还是竖线,直接用导线屏才显示完全。

最后几张图片是从别的地方要来的,如果作者看到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请说明。

网友:
高手师傅,必须要顶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辛苦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辛苦了

网友A:
好像是这种屏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种屏的通病!

是通病,但是网上搜到的都是VGH(VON)没电的,我这是1VOFF   2VOFF  没电。

网友:
谢谢LZ分享维修过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