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看戏机DVD内设电池开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6-11-29):
修个看戏机DVD,插上电源能开机,正常使用,内设电池开不了机,电池输出电压正常,把电池地线和板的地线导通,可以开机,但是这样会引起充电,电池怀孕,为了安全起见,把电池保护两个6脚IC都换了,弃掉刚才链接的跳线,结果傻眼了,故障不变,后来检查电池,发现两节电池,一个3.8V,一个只有3.7v,应该不坏啊,后来想到了一个办法,用12v灯泡搭上量,3.8v的电池有3.3v,另外一个3.7v的电池,搭上12v灯泡,结果电流慢慢降到0.5V.--1V左右。以后大家遇到这样的故障,先不忙着修板,把电池拆开,用12V灯泡带一下看看是否正常,不正常换电池,电池正常在来修电池保护电路,代换电池保护6脚IC解决此故障。

网友:
一般我都直接换电池先,这些机子的电池质量很差的

网友(2018-01-11):
那2个6脚ic什么型号

网友:
,其中一个衣柜是s47bbe,s47bbe是什么芯片,用什么能代换

网友(2018-04-13):
充电宝里的电池管理芯片、手机电池小板的芯片一般都可以代换 看具体型号 引脚定义有些是不一样的

网友:
灯泡就是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