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为什么洗衣机甩干羽绒服会爆炸

楼主(2016-11-29):
为什么洗衣机甩干羽绒服会爆炸

网友:
为何用洗衣机甩羽绒衣时会发生爆炸?【来自网络搜集】
  原因一:羽绒服外层一般都有防水涂层,造成透气性差,在洗涤时容易漂浮在水面上。洗涤过程中完全浸水后,里面充填满的羽绒又会聚集在一起,从而使羽绒服内产生大面积空隙。在高速甩干时,此前吸饱了水的羽绒脱水后不断膨胀,羽绒服内就会产生空气,而防水涂层又不利于气体排出,就会不断地将羽绒服撑大、将洗衣机内撑满,而洗衣机内的空间是有限的,气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起“爆炸”。
  原因二:加上甩干过程中羽绒服和洗衣机内壁会产生静电,其产生的大量热量短期爆发,也很可能出现类似的“爆炸”现象。
  原因三:由于羽绒服外层的防水涂层,衣服内的水很难被排出,要是甩干时羽绒服放的不平衡,高速旋转也会导致脱水桶左右剧烈撞击,而出现“爆炸”现象。

网友:
透彻明白

网友:
洗衣机甩羽绒服爆炸很厉害,我看见过两例,其中有一个不但甩桶、内桶炸碎,就连外桶都炸一个洞。

网友:
洗衣机上有说明,禁止甩干羽绒服的。
原因就是王版主说的那样。

网友:
十多年前我就遇到过彻底炸烂的电机都飞出去了

网友:
谢谢提醒,安全第一。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还有这事啊,我还经常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