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L3842P能用UC3842A直接代换吗

楼主(2016-12-01):
TL3842P能用UC3842A直接代换吗?我代换后输出电压在30v到50v变化,不稳定。哪位师傅能给提供一下。

网友:
TL3842P是最低档的,经常无缘无故的坏,用UC3842A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这个没有代换过,两种我都有备货,坏那种换哪种;建议检查下外围电路。

网友:
电压不稳与代换的3842无关,输出电压不稳另有故障。

楼主:
先谢谢各位师傅们,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电路,是卷帘门控制器,因为没有电路图,内部电瓶也坏了,还没买电瓶。待修中。。。

网友(2018-03-12):
代换没问题,电压不稳须换TL431和817

网友(2019-01-03):
TL3842P  7针有16V输入,8针无5V基准电压输出。是它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