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光耦测试仪

楼主(2016-12-02):
在维修生涯当中,光耦是经常损坏的元件,一般都是凭经验用替换法试验,我制作了一个光耦测试电路,很是实用,分享给大家,用洞洞板安装就可以,手机电池供电,4脚IC插座用来测试光耦,把待测光耦放到插座上,注意不要装错方向,未按下开关时,L1 L2均不亮,如果L2亮起,说明光耦损坏,按下开关,L1,L2都应该点亮,调节电位器,L1 L2亮度都应该发生变化,不符合条件的就是坏的。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不错,自已DIY就是历害

网友:
有实物图没?来张

网友A:
谢谢分享谢谢明天制作一个!请问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压高如何修牙!12v变成20v

网友:
用机械表10K档测量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
赞一个。不过这图让人看着迷糊,再整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使用,感觉原件多

网友:
不错的方法,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方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谢谢明天制作一个!请问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压高如何修牙!12v变成20v

主要是反馈电路,光耦,431,取样电阻等,如果有其他输出电压,看反馈信号取自那一组,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吧,静下心来,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