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空载电压比正常低2V.充电不足

楼主(2016-12-03):
60V充电器空载电压是67V.造成电动车充电不足. 正常充电器空载电压是69.4.分析肯定零件不良造成.查LM393  8脚供电正常.代换431.光耦.后正常.后查光耦不良.换后正常69.4V

网友A:
楼主如何知道空载电压 是67V     69V 空载电压过高?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出431不良的,这故障我一直调整431的下拉阻值,希望楼主赐教!

网友:
是原厂自带的充电器还是后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知道空载电压 是67V     69V 空载电压过高?

应该是充电器的外壳上有。

网友(2017-02-22):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调小431的下拉阻值能提升67V升至6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