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中点电压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6-12-04):
修一功放机,一声道功放管击穿导致保险烧断,对比好的那面声道功放管以前别人换过,原装管B688 D178 ,损坏的管子为A1941 C5198,检查其他没有损换的地方,用D1041 B817代换后在一般音量下试机正常,大音量播放功放管又击穿,这次换了这声道全部的小三极管用淘宝上买的坼机管装上后,开机声音正常,测量中点电压基本为0V 开大音量后中点电压有0.1-0.3V的调动,对比好的声道,好的声道中点电压有很小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就这样交付用户使用,中点电压在大音量时是什么原因造成变化,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配对管参数不匹配

网友:
试机最好串个灯泡在电源处!有变化是正常的,可能换的管子配对不好

网友:
对管参数不匹配,导致中点电压偏离。

网友:
这点电压漂移正常范围内,只要大功率输出功率管没有明显温度升得很高,就没问题,测量一下功率管的静态电流,中点电压为零也可能功率管的电流很大。

网友:
不放心的话可以适当减小下反馈电阻的阻值。

网友:
100毫伏偏高了,出来的声音也易失真,重点是差分管的配对,后面的管子放大倍数不要误差太大,差分管焊接后弄干净管脚,再看下差分部位的电阻有无异常,反馈电阻不要调整,调整了影响了整体性能,本身功放是一连串的联锁,设计好东西就不要更改,问题不在这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功放对管选择时需要测量放大倍数吗,还有需要注意那些地方

网友:
0.3v/0.22欧=1.36A,如果这么大的中点电压,功放管很容易损坏的。如果你这样交回给客户,说不准3天内又返回给你。检查一下差分偏置电阻是否异常吧。另外,负反馈电容最好也换一个质量好一点。

网友:
“配对管参数要匹配,放大倍数也要一致”;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