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压力锅E3故障

楼主(2016-12-04):
一台九阳压力锅加热正常,在保压状态显示E3,请各位师傅好友是啥坏了,谢谢。

网友:
把传感器 测一遍  这个应该不太难

网友:
九阳各个型号的锅故障代码完全不通用,如果是保压E3伴低声长鸣,检查双层温控器,干簧管及板子补焊,别问为什么

楼主:
双层温控器正常,干簧管也正常,板子也补焊了,还是显示E3。

网友:
抱歉,花了点时间,格兰仕锅各系列E3故障,
热盘:1,双温控器时序错误 2,超压 3,盖子未关闭 4,电网电压高 5,温度传感器短路 6,电流过大 7,显示板故障 8,内部电路故障
IH:1.压力过大 2,电网电压高 3,igbt温度过高 4,无(内)锅 5,面板异常 6,盖子未关闭
坑爹的九阳,收集完这些我,感觉,和不知道故障代码时的检修量差不多。。。
另外什么叫双温控器时序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层温控器正常,干簧管也正常,板子也补焊了,还是显示E3。

检查双层温控器不但但是温控器本身,还包括与它相关的整个回路。

楼主:
压力锅已修好,原因是锅底温度传感器不良,在高温时阻值不稳定。谢谢网络仓鼠以及其他好友的回答。

网友(2017-08-17):
进入保压状态时显示E3故障,可以肯定不是锅底温度传感器不良!你这种情况是因为电脑输出的加热控制程序未完成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意外切断了继电器的供电才会显示E3故障!主要检查压力开关是否开路及继电器供电电路是否虚焊!这个压力开关只是起保护作用!正常工作时是不起作用的!锅内的压力是靠电脑根据你选择的功能及传感器反馈的信号来控制的!

网友(2021-10-19):
同意‘健康烟迷;的说法

网友:
E1是盖开关,E3是双温度压力开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