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为何海信TF2988水平亮线故障却是高频头问题?

楼主(2016-12-05):
        海信TF2988彩电水平亮线,先测场块N401 型号为TA8427 6脚电源27V供电正常,测量2脚输出电压为16V比正常14V稍高,用万用表X10K档碰触4脚锯齿波输入端,能够看到展开的光栅,说明场功率放大电路工作基本正常,故障应该在前级场激励电路,经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信号处理芯片N20(TB1238N
) 24脚(场激励脉冲输出)和23脚(场反馈)电压都很低,随后检查N201的+9V工作电压,发现该供电是4V左右,电压偏低。N201的9v工作电压来自电源开关变压器T501的13脚输出,经过二极管VD554(RU4A),电解电容C564(25V/1000UF)整流滤波稳压产生15V电压,又分别经过三端稳压集成电路N551 N101稳压产生9v分别供给
      1:N201的3/17/28/36脚;
      2:9V经过N203 W78L05 提取5V电压供给N201的46脚;
      3:N801(BU4053BE)16脚;
      4:R103/C118/C117/U101(TDQ-3B9H-1)的MB供电端;
      5:视放板,视频,音频;
        逐步排查,发现当断开高频头U101的MB供电端时9V供电恢复正常,同时光栅也恢复正常,这时才发现高频头造成了该机的水平亮线故障,更换高频头U101后,整机故障排除。

网友:
常见故障多修了就熟悉了

网友:
高频头内部元件漏电造成9V电压下降。

网友:
其实这9伏也是场震荡电路的工作电源,它异常导致场工作异常。谢谢分享!

网友(2017-06-28):
预修电视要先保证电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