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一台长虹CHD29600H图像上部起锯齿且上下有轻微闪动

楼主(2016-12-05):
这机原来是红色指示灯亮三无,更换了高压包及校正管后有图像、声音。查了行、场部分电路未果。请坛上师父指点!

网友:
检查 电源部分滤波

网友:
检查代换电源滤波 ABL滤波 AFC电路等。

网友:
先把电源各级的铝箔电解换了试试。

网友:
查查 AFC电路;
及行激励电路电容

网友:
高压包,帽焊接可好

网友:
还其元牌子的高压包一试

网友:
高压包参数不对

楼主:
多谢各位师父的帮助,此机修好了。是高压包质量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