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6-12-10):
下午去修了一台海尔滚筒洗衣机型号TG70-1201EP(S)不脱水,发现排水有时候排水量不大,心想排水电机抽力不够,水抽不干净,电机不转自然就不脱水。于是跟客户谈好价格后,去买个新的来换上,这下排水量哗啦哗啦的,水排完电机就缓慢转起来了。。在换的过程中,拆排水管的时候发现有这一个东西,它接着四条颜色线。我不知道它起什么作用,所以上论坛请教下师傅们!

网友:
这玩意儿不会是水位开关吧.没见过瞎说的

网友:
这个机型没见过,搞不清楚。

网友:
没见过。直观看像个传感器。

网友:
看样子和装的位子 就是水位开关哈哈

网友:
水质检测装置,可以检测水质的,从而判断衣物的污损程度,控制洗涤时间和力度等等。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水流传感器,瞎猜。

网友:
估计应该是  浑浊度传感器, 美的全自动洗衣机上也有。

网友:
再看看这四根彩线是接在哪个部位,有无电压,具体有多高的电压。
或者干脆把钢丝夹脱下,看看是个什么玩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