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6-12-11):
具体型号看图,看有多少大师说是屏幕废了,还是其余原因,,可以正常开机,就是有声音无图像。

网友:
描述不全...........

网友:
只看到电视型号别的什么也没看到。

网友:
看..........那个东西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现开壳检查,电源是否工作?

网友:
确实是没图像哦。

网友:
这个电视是没有图象,只有商标和牌子在出现,而且是固定的

网友:
描述模糊,如何判断

网友:
哈哈,我是新手,两点建议,背光(电路和灯)和屏电路

楼主:
声音正常,就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