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示波器低价维修

楼主(2016-12-11):
话说上月修的15寸移动又坏了,只是不同故障,上次是暗屏,收费100,这次是遥控有时有时不灵,想着才一个月,没拆机就说30成本维修,拆开换了接收头不行,就测供电正常,输出幅度不够,想着可能是电容电阻有坏的,跑下线路,当挑开图中电阻,就接收头输出幅度就正常,焊了一下不行,不会那么差运气吧,在输出端加个上拉看看,想不到正常了,把把灵了,烤机半天叫用户取机并说好原因,换IC80,这样改收30不包用多长时间,最后想说这问题万能表也能搞定,只是看到这段时间论坛示波火了,也来凑热闹了

网友:
感谢分享你的应急修复方法。

网友A:
有高大上的东西修理果然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高大上的东西修理果然不一般

万能表也搞的定哈,只是凑热闹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楼主现身说法 值得点赞

网友:
感谢分享你的应急修复方法

网友:
既有好工具又有好技术。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看来示波器要更火了。

网友:
  这个“X光片”拍的不错!看来示波器的确是家维的好帮手,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