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热泵热水器报E0,各位师傅提点下。

楼主(2016-1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水流开关是一个短接点,有水流动开关就接通,无水就断开,我这是碧涞商用机,水流开关坏了显示E00,已换过。

网友:
水流开关就是个触点。。。。

网友:
干触点信号。。。。。。。。

网友:
短路水流开关接线端,检查水流开关对应的CPU功能脚,检测电压,有无高低变化0-5V。有则CPU损坏,无则检查CPU功能脚到接线端之间的电阻,隔离光耦,供电电路。

网友:
热泵主板很少坏,既然报了E0,多检查一下一下进水有无问题,比如进水增压泵。别去想什么CPU,这些是研发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