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来来,我也修一下家用电器——微波炉!

楼主(2016-12-15):
今天早上一来上班,老总就问我会不会维修微波炉,因为一直搞医疗设备,之前也就在学校里学过理论,再加上自己也没信心,所以不敢打包票说能修好,只是跟老总说是什么问题?他说就是不加热。后面我就跟他说我试一下!没想到他已经放到他的汉兰达上面拉着过来了!他把钥匙给我说机器在车上,你用推车拉上来看一下(我们公司在5楼,车在地下室)。后面我跟我的徒弟一起下去给拉上来后就开始动手起来!就是下面这货!(已经把盖子拆了)
后面各部分电路测量了没问题后,有通电试机,看看是不是不加热,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这货居然好了,试了几次都加热,后面我就跟我们老总说,王总,你的这个机器是好的啊,后面他来试了一下也是好的!我还以为捡着个死鱼呢,后面就把盖子上起来。为了保险起见,我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出乎我的预料,放进去的半碗水加热了三分钟一点热气都没有。这是什么鬼!怎么盖起盖子就不加热了呢,后面试了几次还是一样。你大爷的真是扯淡!接下来又把盖子拆开,仔细查了一遍,第二次检查,我查到磁控管的时候发现磁控管阻值时而正常时而在100欧姆左右,我感觉这个磁控管应该有问题,因为测量其他没有问题后才锁定故障点应该就是磁控管,
所以才三下五除二的把磁控管拆下来研究(查之前因为怕插错线要记得拍照)。
说到这里,有的维修师就会去找新的磁控管更换,因为我比较爱研究,之前也没拆过微波炉的磁控管,所以今天大胆的拆一个看看里面到底是啥构成的,结果不拆不知道,一拆惊喜就来了,来来大家自己看!
大家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呢?里面结构是由两个线圈把外部电路连接到内部灯丝上的。大家看的没错就是右边的那组线圈虚焊,导致线路没接通,从而导致磁控管没工作,因此也就不加热!后面是我用手巴拉看的图片,大家看看!就是它虚焊!
原先应该是用焊机焊接上去的,焊点都是铜的,因为条件不允许,所以我就用锡焊上去,试了焊接次都没问题后,盖上磁控管盖子,装好磁控管,试机好多次都没有问题。然后盖上微波炉盖子,再试机!每次都是一碗冷水,等时间到的时候拿出来就是热气腾腾的温水,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所以盖起机器盖子以后多试了还几次机器,结果都很满意,顺利完成维修任务!
所以说有的东西,我们不要怕,要敢于去摸索,有时候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大家互相学习下!有什么好的经验也给我分享分享!谢谢!

网友A:
回帖奖励 +1 金币

老总,加薪水。。。。

网友B:
恭喜你维修成功

网友:
不错,这个也算死鱼。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不是虚焊, 碰到那个是 磁控管内部损坏   也是有时候能加热  大多数时候不加热

网友:
敢于摸索,值得表扬

网友: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总,加薪水。。。。

老总是不会轻易加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维修成功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