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示波器使用入门,给大家讲一下示波器的触发

楼主(2016-12-15):
最近不知道干什么,这个版块的示波器帖子特别多。
我觉得也是正常,原来都是模拟电路的天下,那时候修电视,真的是一个指针万用表一个烙铁就能打天下。现在,看看论坛里的帖子数,老式的CRT明显不如液晶版活跃。所以,这也是个趋势。

回正题,大家买示波器,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干活,而不是为了玩。所以很多人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买了模拟示波器,也有一部分朋友听说数字示波器特方便,按一下AUTOSET,就出波形了,所以咬咬牙买数字的。

示波器买回来了,发现它和想像中的差别很大,本以为只要把示波器探针往电路上一搭就能看到波形,然后按图索骥,就能解决问题了。事实上是接上去了,示波器显示屏的确有反应,但它糊里糊涂的一片,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直接就蒙了。最后还是不得不用最原始的万用表去解决问题。因此就有用户说那东西不好用。

为什么有人说数字的好用,按一下AUTOSET就搞定了,那说明他还不会用示波器。我的示波器买回来这么久,按AUTOSET的次数能数得过来,还是喜欢直接调到自己喜欢的状态。

用数字示波器的先不说,先说模拟的,我估计有大部分用户遇到的问题是,开机后什么都不显示。要么开机有显示,一条直线,用手摸摸探头也有反应,但是接在信号上,整个显示屏上一片都是亮的,根本看不出波形,或者能看到波形,但是乱糟糟的,或者老是跑来跑去,调节旋钮,它发现它的确稳定住了,但没一会儿它又开始跑了。如果你遇到的是这种停一会儿又跑,那我告诉你,你调错旋钮了。

你说你示波器要有电压档位,还要时间挡,我觉得这都好理解,为什么还要有触发呢?这东西真想不明白。那好,现在解释一下,比如我现在示波器选择时间档为1ms一格,那么一秒钟的波形要占1000格,而示波器只有10格,放不下啊。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把它10格一份10格一份地裁开,然后叠在显示屏上显示,那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这些波形没有对齐,那么这些波形就把显示屏堆得满满当当的,看上去就是一片亮。什么信息也没有了。就像一群人,如果同时喊一个口令,你当然能听得清,要是他们不同时喊,那你听到的只是一片吵杂声,什么都听不清了。所以,这就要求这些图像必须将图像对齐了才行。否则像看到的就是一团糟。

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波形都是重复性的,也就是说每次的图像都很相似。所以我们只要将其中的一个点对齐,那么其他的点自然而然都对齐了。
示波器的触发就是完成了这个对齐的工作。为了好理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要测一个正弦波信号(正弦波就不要我解释是什么了吧?),一个周期里边,正弦波会有两次经过0点,有一次是上升,另一次是下降。那如果我控制示波器,每次在正弦波过0点,并且是上升的时候开始从显示屏的最左侧开始绘制波形,绘完一屏之后,再等下一次遇到过0的上升再走上次的起点再绘制一屏,如此不停反复,那么很显然,它们就能对得很整齐。就和插图中上面一个一样。如果我只指定从过0的时候开始画,但过0之后,有的时候它是向上走,有的是向下走,那么就会变成插图中下面的那一种。
所以,如果你不设好对齐发方式,那么你就无法看到你需要的图像,更别说进一步判断了。
嗯,这时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了,触发的作用就是对齐波形的,对齐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电压值,我准备以哪个电压值为对齐点,第二个是上升还是下降。当这两个条件一定,那么波形就基本能对齐了。这个对齐的电压值就称为触发电压,刚才我举例举的是0V,实际上,波形上的任何一个电压都可以和来对齐,看你的喜好了。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严格要求,只要你选择的这个电压在波形的幅度范围里边即可。
这就是触发里的第一个重点:触发电压(也称触发电平)和边沿选择

刚才我说了,示波器的触发会让示波器在那里等待,直到出现满足条件的点出现之后才会绘制一屏,如果等不到,那怎么办呢?那显示屏上不就什么内容都没有了吗?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拿到示波器却连个波形都调不出来的原因。他拿到示波器,发现没有图像,就转转这个旋钮调调那个旋钮,结果把显示的位置调出了显示屏,到最后就完全找不到波形了。
这时有人就说,我哪知道你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无法预知这个触发电压啊。你说的是对的,所以如果要我先设好触发电压才能给我波形,很多时候并不方便,我得预知它的波形幅度在什么电压范围才行。所以示波器还提供了一个功能,那就是我会等那个你预先给我的条件,但是我如果一直等不到,那我就随便将刚才发生的电压波形绘出来。至于绘成什么模样,那就是随机的,结果你看到的就是一片光亮,这时虽然你看不出任何细节,但是你可以看得出电压范围大概是多少到多少之间,然后你只要将触发电压调到这个范围里边,那就可以看到稳定的波形了。

说到这里,我又说完第二个重点了:触发方式。其中,那种等不到预定条件出现就不在屏上绘制任何图形的方式称为普通模式,英文NORMAL (有的示波器上会简写NORM),而另一种虽然它也知道去对齐,但如果这个条件一直迟迟不出现,那就随便将刚才的波形绘制在显示屏上的方式称为自动方式(英文注为AUTO),很显然,AUTO模式更为常用。所以平时示波器要选AUTO模式。至于NORMAL模式什么时候用,那等后面你熟悉了之后再说,NORMAL模式还有一个分支,叫单次触发,前面说了,NORMAL模式下,它等不到预定条件就不在显示屏上绘制任何东西,等到一次就绘一次,等到N次就绘N次。而单次触发如果等不到就不绘制,等到第一次就绘一次,后面再出现类似的它也不管了。这种特殊的触发,平时一般用不上,等你用熟了之后,什么时候用你自然就能想出来了。

触发我就先讲这么多,有问题直接回复帖子,我会注意查看的

网友:
现在好多讲解示波器知识的了

网友A:
示波器的确是好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确是好玩意

赶紧找个性大师买一个

网友B:
好好好,我的二手示波器开始畅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好好,我的二手示波器开始畅销了。

什么时候修理费增长一倍,你的东西才畅销,,,,
90年买的40M的  拿出来一看 都生锈了,一插电都冒烟了 ,打开看了看里面有好多小虫屎

网友:
所以说光看没有实践是很难理解的,要想熟练使用示波器,最起码你得有,还犹豫什么,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来一台吧,这个价格比我当时买的时候便宜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修理费增长一倍,你的东西才畅销,,,,
90年买的40M的  拿出来一看 都生锈了,一插电都冒烟了 ...

冒烟了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烟了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哥这辈子,就缺钱

楼主:
你应该说,只是暂时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