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一些电视进入工程菜单的方法

楼主(2016-12-16):
一些电视进入工程菜单的方法
松下200G\500G\700G的工程菜单:
1,把音量减至最低
2,按 setup键
3,调出一个关机时间(随便多少)
4,同时按 音量减键 和 遥控器的显示键----进入 serive1
5,按 3 和 4 键 翻页
6,按 音量加减 调节数值
7,STR键 储存
8,调整过程中可以换台
9,同时按 音量减键 和 静音键----进入 serive2
10,关机
11,重新开机
索尼电视的工厂菜单
1.遥控关机;
2.按DISPLAY键一下(就是最上面带有问号的键);
3.按5号键一下;
4.按音量+键一下;
5.遥控开机。
东芝牌电视机
一. 适用机型:
东芝第二代火箭炮2929、3429、2939、2938、2518、2539、2979、2519KTV、28DW4UC; 国产的北京8340、黄河HC6418、海信25英寸等用东芝2518电路的(F2DB、F3SS机芯);长虹NC-3机芯(若无遥控器,可用东芝的)。
  维修状态进入:
电视机开机,同时按遥控器上的“F”和AV键“→”,然后顺序按遥控器上的1、0、4、8,电视机右上角显示出“M”。
  退出:按遥控器上的“电源遥控关机”键。
自检:同时按遥控器的F键和4键,便进入总线自检方式。自检后,屏幕上会显示总线上挂接的各个电路单元名称。名称为绿色者,表示正常;名称为红色者,表示异常;名称为黄色者,表示无此电路。
东芝2980、2980DE、2980DH、2988、 2988UE、2988UH、2988UXH、2988UXC、长虹G2966( F5SS机芯)
东芝2150SH、2150XHE、2150XHC( S5E机芯) 东芝2155XC(S5S机芯) 东芝2560XHC(S6ES机芯)
东芝29E3C(D7ES机)
状态进入: 电视机开机,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一次,再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并持续按住静音键。在按住遥控器的静音键的同时,按电视机上的MENU键。 屏幕上出现指示维修状态的“S”。
存储器的初始化
(1)、进入维修方式。
(2)、同时按遥控器上的 RECALL 键和频道升键,存储器便被初始化。
(3)、接收电视节目,如果效果不理想,可调整数据。如果效果理想,则退出维修方式。
(4)、自检
在进入维修方式后,按遥控器的"9" 键,便进行 I2C总线自检。自检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共分 5 项:
a.微处理器QA01的元件编号;
b.保护电路工作代号(0表示正常,非表示不正常);
c.总线自身状况(OK表示正常,SDA1-GND表示SDA线与地短路,SCL1-GND表示SCL线与SDA线短路);
d.总线控制状况(OK表示受控电路均正常,Q***NG表示Q***元件可能损坏);
e.接收状态(UV表示电视接收状态,V1表示视频1输入状态,V2表示视频2输入状态)
退出:按“POWER”键关机。
三、适用机型:
东芝单片TB1238(CPU:TM87CK38N-3563,主芯片:TB1238AN)
有三种维修状态:S模式适于出厂后一般维修,D、M模式适于生产线上调整,要用特殊遥控进入。
  S模式的进入:
    1、电视机开机,将音量调到最小。
    2、按住电视机上的音量减键(V-)不动。
    3、按遥控器上的节目号呼出键则屏幕右上角显示S,表示进入S模式。 按频道向上或向下键可调整项目,按音量向上或向下调整可改变所调整的数据值,数据可调整范围根据调整项目有所不同,但数据值都为16进制。在S模式下,遥控器上下列键有一些特殊功能:
    1、“1”--RCUT:红截止。
    2、“2”--GCUT:蓝截止。
    3、“3”--BCUT:绿截止。
    4、“4”--SCNT:对比度调整。
    5、“5”--COLC:副彩色中心。
    6、“6”--TNTC:副色调中心。
    7、“9”--故障自检。
    8、“-/--”可使场停止出一亮线。
    9、“TV/AV”本机自带测试信号输出可对一些参数检测。
四、适用机型:
东芝 2840XH 、 2845SH(S3ES机芯)
1 、维修方式的进入与退出
接通电源后,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 → 键,然后依次按遥控器的 1 键、 0 键、 4 键和 8 键,便可进入维修方式。此时屏幕右角出现字符 M 。
按遥控器的电源开 / 关键,便退出维修方式。
2 、数据的调整
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对比度键,可向上改变调整项目号。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音调键,可向下改变调整项目号。
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音量升(降)键,可增加(减小)所选项目的数据。
退出维修方式时,调整后的数据被自动存入存储器里。
五、 适用机型:
东芝 28W3DXH 28W3DXE、28DW4UC
1 、维修方式的进入与退出
接通电源后,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AV” → 键,然后依次按遥控器的 1 键、 0 键、 4 键和 8 键,便可进入维修方式。此时屏幕右角出现字符 M 。
按遥控器的电源开 / 关键,便右退出维修方式。
2 、数据的调整
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对比度”键,可向上改变调整项目号。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音调”键,可向下改变调整项目号。
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音量升(降)”键,可增加(减小)所选项目的数据。
退出维修方式时,调整后的数据被自动存入存储器里。
3 、自检
同时按遥控器的 “F ”键和“ 4” 键,便进入总线自检方式。自检后,屏幕上会显示总线上挂接的各个电路单元名称。名称为绿色者,表示正常;名称为红色者,表示异常;名称为黄色者,表示无此电路。
六、适用机型:
东芝 2540XP(S3F3机芯)、2979XP
1 、进入维修方式
同时按下遥控器( F )和( →)键,接着按1、0、4、8键,便可进入维修方式
2、在维修方式下进行电平调整
(1)同时按下(F)和“项目升”键,或同时按(F)和“项目降”键,以选择待机调整项目。
(2)用音量“升”或“降”键调节电平。
3、退出维修方式
按遥控器的电源开关退出维修方式。
七、适用机型:
东芝 29N6DC 、 34N6DC 、 29N6UXC 、 34N6UXC 、 61N9UXC 、 50N9UXC 、 43N9UXC
1 、维修方式的进入与退出
( 1 )进入维修方式
Item
Data
按一下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再按一下静音键并按住不放;在按住静音键盘的同时,按下电视机的“ MENU ”键。此时,进入维修方式屏幕出现
( 2 )显示调整选单
按下电视机上的“ MENU ”键,屏幕出现选择调整菜单。
( 3 )维修方式中键的功能
在显示调整菜单时不同的键提供各种特殊的功能。
注意:除非更换了系统存储器,否则切勿进行初始设定。初始设定很容易造成系统数据丢失。
( 4 )退出维修方式
按下 POWER 键,关断电源。当重新开机时,整机将以新数据工作。
2 、数据的调整
在维修方式下每按下 CHANNEL ▲ 键,表 中给出的数据是维修方式下的调整数据,一般不宜改变。
按下 VOLUME[+/-] 键在从 00H 到 FFH 的范围内改变数值。可变范围依调整项目而改变。
3 、存储器 QA02 的初始化
存储器( QA02 )数据的初始值设定时机是在更换 QA02存储器后进行的,其初始化方法如下:
( 1 )进入维修方式后,选择任何存储项目。
( 2 )按住遥控器上的 CALL 键,然后按下电视机上的 CHANNEL ▲ 键, QA02 的初始数据设定即完成。
进行用户手册上的“自动搜索”的操作。
八、适用机型:
东芝 29E3XC (DTES机芯)
1 、维修方式的进入与退出
在遥控器上按一下静音键,再按一下静音键并按住不放,同时按电视机右上角出现字符 S 。
按 POWER 键,使电视机关闭,便退出维修方式。
2 、数据的调整
在维修方式下,按频道升(降)键,可顺向(逆向)选择调整项目。按音量升(降)键,可在 00~FF 范围内增加(减小)所选项目的数据。
3 、自检
在进入维修方式后,按遥控器的9 键,便进行 I2C 总线自检。自检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共分 5 项:
1.微处理器QA01的元件编号;
2.保护电路工作代号(0表示正常,非表示不正常);
3.总线自身状况(OK表示正常,SDA1-GND表示SDA线与地短路,SCL1-GND表示SCL线与SDA线短路);
4.总线控制状况(OK表示受控电路均正常,Q***NG表示Q***元件可能损坏);
5.接收状态(UV表示电视接收状态,V1表示视频1输入状态,V2表示视频2输入状态)
厦华牌电视机维修模式
注意:如果你不熟悉几何失真/颜色等调节,请不要随便进入此模式,或者在进入后,注意记录各原始值
一、U2928
1、先让电视处于3位数选台模式,屏幕左上显示---,
2、然后按住电视机上的菜单键不松手
3、用遥控连续按777[即相当于选择第777个频道,实际不存在]
4、若在屏幕左下角看到机器的版本号,则表示已成功进入工程模式
5、此时按一下遥控器上的菜单键,按一下上键,就可以看到Service菜单,其中Shipment选项是表示调节完毕可以封箱的意思;
SERVICE
WHITE:
CR 080 000
CG 082 000
CB 093 000
WDR 180 000
WDG 164 000
WDB 145 000
HORIZONT:
SHIFT -61
SIZE 36
TRAPEZ 00
CUSGION -30
UPPER 10
LOWER 09
ANGLE 00
BOE 01
VERTIC:
SHIFT -09
SIZE 57
LINEAR 00
S-CORR 36
TESTING:
PICTUER 00
V-LINE
AFC:
BC:
INT VIDEO
SHIPMENT
DESIGN
6、如果要调整画面,在显示机器的版本号的画面中,按一下文本/图像按钮,版本号消失,这时候按菜单键就可以进入很详细的画面调较菜单[就是在高清模式下可以调整的那个菜单,该菜单在普通模式下不会出现],而且还多了几个选项,颜色方面本来色温只有绿度和红度,现在还增加了蓝度,此外还增加了红绿蓝饱和度的调节,几何变形方面,多了场线性校正和场S校正,行线性校正和行S校正还是没有,还多了四角校正,总而言之是相当强大的校正系统。调整完之后,记住必须通过Service菜单的Shipment选项退出,不然即使你把电源拔掉重新接上,电视还是处于工程模式。
二、HT-3281D
1、先让电视处于3位数选台模式,屏幕左上显示---,
2、然后按住电视机上的菜单键不松手
3、用遥控连续按777[即相当于选择第777个频道,实际不存在]
4、若在屏幕左下角看到机器的版本号,则表示已成功进入工程模式
5、此时按一下遥控器上的菜单键,按一下上键,就可以看到Service菜单,其中Shipment选项是表示调节完毕可以封箱的意思;
6、如果要调整画面,在显示机器的版本号的画面中,按一下文本/图像按钮,版本号消失,这时候按菜单键就可以进入很详细的画面调较菜单[就是在高清模式下可以调整的那个菜单,该菜单在普通模式下不会出现],而且还多了几个选项,颜色方面本来色温只有绿度和红度,现在还增加了蓝度,此外还增加了红绿蓝饱和度的调节,几何变形方面,多了场线性校正和场S校正,行线性校正和行S校正还是没有,还多了四角校正,总而言之是相当强大的校正系统。调整完之后,记住必须通过Service菜单的Shipment选项退出,不然即使你把电源拔掉重新接上,电视还是处于工程模式。
飞利浦牌电视机
一、适合机型:大部份PHILIPS的电视机。
进入方法:
方法一、使用标准遥控器,先依次按下“062596”,在按“OSD/屏显”键。及进入维修模式。
方法二、在开机状态下,用导线接触M28和M29,然后拿开导线。
退出方法:
遥控关机。
调整方法:
用频道+/-键选择调试项,用音量+/-键改变设置。
高频头子菜单:
IF_PLL: PLL调整(请不要修改)
IF_PLL POS:SECAM-LL’ PLL调整(请不要修改)
IF_PLL OFFSET:缺省值为48,(请不要修改)
AFW:AFC窗口宽度,(请不要修改)
AGC:AGC可控点,(请不要修改)
YD:不清楚作用,缺省值12,(请不要修改)
CL:不清楚,缺省值4,(请不要修改)
AFA:只读项,无法修改
AFB:只读项,无法修改
白平衡子菜单:
NORMAL RED
NORMAL GREEN
NORMAL BLUE
DELTA COOL RED
DELTA COOL GREEN
DELTA COOL BLUE
DELTA WARM RED
DELTA WARM GREEN
DELTA WARM BLUE
调整电视机的暗平衡和白平衡(色温,暗部颜色,亮部颜色,在无测试信号和设备的情况下,请勿调整)
声音子菜单:
A-FM:缺省值232,请不要调整
AT:缺省值4,请不要调整
STEREO:缺省值15,请不要调整
DUAL:缺省值12,请不要调整
几何失真子菜单:
VAM:场幅
VSL:场线性
SBL:关断场扫描(调整暗平衡时用),请勿修改!
HSH:行中心
H60:缺省值10,NTSC值时的行中心,请勿修改!
V60:缺省值12,NTSC值时的场中心,请勿修改!
VSC:场S校正
VSH:场中心
请参看本网站其他文章来了解如何调整以及每项调整的作用。
二、适用机型:飞利浦ANUBIS-S机芯
维修状态的进入
在电视机开机时,瞬时短接一下位于主板上的两个维修默认状态脚M28和M29,屏幕显示“S”。
退出维修状态
首先确认M28和M29之间未被短接,操作电视机进入待机状态,然后关机即可退出维修状态.
维修默认状态的功能
在进入维修默认状态后,电视机将工作在预定义条件下,此时电视机所有用户摸拟量控制除音量被设置在25%位置外,其余都在50%位置.采用VST(电压合成式调谐)方式的电视机被调在节目1位置,采用PLL调谐方式(锁相环式调谐)的电视机被调在475.25MHZ位置(具备自动制式探索).电路图上标志的所有直流电压和波形均是在维修默认状态下测试得到.
维修状态的进入
在电视机开机时,瞬间短接一下位板上的两个维修状态脚M31和M32(在微处理器附近),即可进入维修状态.进入后,电视机中的EEPROM的保护方式将自动失效(通过操作电视机进入待机状态方式,即可退出维修状态,使EEPRM重新进入保护方式,自动执行存储器址255中的指令.
维修状态的功能
在维修状态下,可显示电视机内微处理器所用软件号码及版本号,设置所有软件控制选项;显示以前检测到的故障代码经及清除以前检测到的故障代码.
维修状态的退出
遥控关机,即可退出维修状态.
三、适用机型:飞利浦29PT745A/93R、29PT780A/93R(G88A机芯)
维修状态的进入
按电视机面板上的“测试”键。
退出维修状态
按遥控器的“待机”键。
四、适用机型:飞利浦25PT4528/93R、25PT449A/93、25PT4428A/93R、25PT448A/93、74KQ401/93、29PT4423/93R、29PT446A/93、29PT4180/93R、29PT442A/93(L7.3机芯)
维修状态的进入
默认状态:短路电路板的维修引脚M24、M25,开机。
维修调整:短路电路板的维修引脚M28、M29,开机
退出维修状态
按遥控器的“待机”键。
五、适用机型:飞利浦21PT238A/93R、21PT240A/93R、21PTT262A/69R、25PT548A/93S、25PT438A/93S、25PT448A/93R
维修状态的进入
电路板的维修引脚M25与地短路,开机;然后再断开。
自检出错码含义
01 普通IIC错误 06 EEPROM出错
02 EEPROM配置错误 07 丽声解码器出错
03 TDA8374/75出错 08 图文解码器出错
04 立体声解码器出错 09 不用
05 内部RAM出错 10 伴音处理器出错
退出维修状态
按遥控器的“待机”键。
长虹C2518P、C2919P/PS/PV/PK/、C2939KS/KV/KE/AE/KN、C2920、C3418P/PV/PN/PB、C3419PN/PT/PB /D (NC-3机芯)系列彩电:
(1)先按遥控器的“F”键和“TV/AV”转换键(注意按“F”键时,要尽量向右按,或将遥控器内“F”键处的左边印制板接触点用胶布粘住)。
(2)松开“F”和“TV/AV”键,再逐步按遥控器上数字键“1”、“0”、“4”、“8|”四个键。操作得当,屏幕上显示“M”字符。
(3)出现“M”字符后,按“F”和“节目菜单”键(图像调整键),此时屏幕上出现“M00、M01、M02……”等。对C2919PS,屏幕将出现“M00——48”字样,对于C2919PV将出现“M00——50”字样。
(4)若要改变参数的大小,则按“音量增/减”键。
(5)调整完毕后用遥控关机,则电视机自动退出“M”状态。
2、长虹C3418N、C3418PS、C3419D、C3419PD等(NC-3机芯)系列彩电:
用型号为K4J的遥控器,断开V12二极管。
(1)利用遥控器上的调谐键盘进入(退出)“M”状态。
(2)用节目增/减键盘调出各参数,节目增为向前调节,减为向后。
(3)利用音量增/减键改变各参数大小。
(4)在“M”状态下,用数字键“2”进入(退出)“横—”状态。另外,对于带“※”字符的参数为生产中调试用,一般不必调整,是出厂前调试好的参数。更换CRT后,须重新调整有关改善图像线性的项目。
3、长虹T2981、T2982、T2981A、T2982A、34T88、34ST18、R3418T等(NC-7机芯)
1、维修模式进入方法
(1)按遥控器“静音”键一次,屏上出现“静音”字符后,放开该键。
(2)再按“静音”键不放,另一手按本机上节目“菜单”键(MENU),屏幕左角上方出现红色“S”字符,即进入维修模式状态。
(3)遥控关机后,可退出功能显示状态
4、长虹R2112T、T2113T、T2115T、R2117T、21B26、21B27、21B28、25B15、25B16、21B32、2126FB、2128FB、2118FB、G2128、G2529、G2530、G2523、G2538、G2926、G2926B、G2923、PF21B8等(CPU:CHT0819 CHT0807、CN-9机芯)
1、第一种总线调试方法
进入维修状态方法 用型号为K11B的遥控器。
A .去掉遥控器内二极管V3,然后接三只二极管(2CK75D或1N4148),每只二极管的正端接V3R 正端,二极管负端各自接在遥控器上集成电路的6、7、12脚。
B .按频道键“1”进入维修模式调理状态,屏幕上显示绿色字符“D”,表示已进入维修调试状态。
2、第二种总线调试方法
进入维修状态方法:用型号为K10B或K10F遥控器将声音关到最小,再按静音键不放,同时按本机菜单键“MENU”,屏幕上显示绿色字符“D”,表示已进入维修调试状态。
3、第三种总线调试方法
进入维修状态方法 : 用型号为K8A、K8B、K8C、(NC-5机心所用)的遥控器将音量关到最小,按静音键不放,同时按本机菜单键“MENU”,屏幕上显示绿色字符“D”,表示已进入维修调试状态。
5、 长虹D2983、G2985、G2986、2938D、2936FD、R2938D、R2939D、29SD83、29SD89、2986、2931FD、R2986D、G2978、G2983A、G3478等(CN-10机芯)
1、第一类芯片CHTO0808(CPU)进入维修状态方法
用K11B遥控器,将音量关到最小,再按住遥控器静音键不放,同时按电视机上的“TV/AV”键,此时屏幕上显示红色字符“S”,表示已进入维修调试状态。
2、第二~四类芯片进入维修状态方法
彩电微处理器CHT0818,进入维修状态所用遥控器型号为K11B,彩电微处理器 KS88P8324N、CHT1201,进入维修状态所用遥控器型号为D11F,K11G。
进入维修状态方法:用遥控器将声音关到最小,再按静音键不放,同时按本机菜单键“MENU”键,屏幕上显示红色字符“S”,表示已进入维修调试模式状态。
6、长虹DT2000、DT2000A (DT-1机芯)
进入维修状态方法
用本机 K9E 遥控器或 TDA 机芯所用 K9D 遥控器。按遥控器上“音量”键,使音量减为“ 0 ”,再遥控器上“静音”键不放,此时屏幕上静音字符由红色变为白色 后,按本机菜单“ MENU ”键,屏幕上显示“ CHANGHONG V07”黄色字符,表明该机已进入维修调试状态。
7、 长虹21K31、21K32、25K18、G2501A、29K19、G2112、G2110、G2101A、G2911(CPU:CHT0406、CN-12机芯)
CN-12机心维修调试方法
 用K12A遥控器,将音量关到最小,同时按住遥控器“静音”键和本机“TV/AV”转换键不放,直到屏幕上显示红色字符“S”,表示已进入维修状态。
8、 背投机芯
1、进入维修调试状态方法
用遥控器K11B或本机遥控器K8G将音量关到最小,再按遥控器上“静音”不放,并按住本机上“菜单”键,屏幕上出现红色字符“S”时,表示已进 入维修状态。
9、N2918、N2516、R2918N、R2516N、25N16、29N18、N2916(CN-5机芯)
1 .进入维修调试状态方法
将 CPU 9脚上用线对地短路,开机屏幕显示“S”,即进入维修模式;或在开机状态下, 将36脚上用线对地短路一下。
2.更换存储器后
关掉电源开关,CPU 9脚接地,再同时按住本机节目“增”键(POS+)和菜单键(MENU),打开电源开关后存储器写入成功。
10、G2966、G2967、G2967A/B、PF29G88、G3898(NC-6机芯)
1.进入维修调试状态方法
按遥控器K7A、K7B“静音”键一次,再按住“静音”键不放,同时按住本机“菜单”键(MENU),此时屏幕左上角出现红色“S”,进入维修状态。
存储器的初始化
进入维修调试状态,同时按住“频道键”(PRO)和遥控器的“字符显示”键后,存储器写入成功。
退出维修调试状态:遥控关机一次或关总电源开关
海尔牌电视机
维修方式的进入
用遥控器按以下方法进入这两种模式
按住音量减键直到出现00(音量变小)且不松手,同时按遥控器屏显\"+\"键,便进入S模式。此时屏幕右上角显示S字符,左上角显示调整项目与数据。
在进入S模式后,再按一下屏显\"+\"键,此时右上角S字符和左上角的项目数据均消失,右上角显示节目号。再按住音量\"-\"键不松手,同时再按屏显\"+\"键,便进入D模式。此时屏幕右上角显示D字符。
维修方式的退出
用遥控器关机,便退出维修方式。
警告:对你的电视进行改造,这意味着打开机盖,也就意味着原机器厂家所承诺的保修、担保等事项的自动终止。摩机可能需要对原机电路或构造上进行更改,如操作上的不当可能造成机器的损坏,所以存在着各项危险。
我调过我的sony 16:9彩监,对打ps2和看DVD效果是有些提高的。但出学者和一般玩友甚入

网友:
资料太老了,用处不大

网友:
好怀念!可惜已经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