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长虹LT47810FU如何进总线和数据调整资料

楼主(2016-12-16):
长虹LT47810FU如何进总线和数据调整资料

网友:
   长虹LT48710FU、LT42710FHD等型号进入工厂模式方法都一样:
   在TV状态下,将音量减到0,按住遥控上的静音键3S后再按住本机菜单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菜单。进入工厂模式后,会有工厂菜单标志“M”出现。如:
   M   VER1:XXXXXX
       VER2:日期表示
   INDEX:0

     INDEX后面的数字代表当前要调节的索引号,如设到2项就是屏参项(PANEL SEL)了。按“P+、P—”键切换到不同的索引号或选择不同的项目,按“V+、V-”键调节项目的参数。
    调到项目INDEX:13 (FACTORY OUT)是退出设置。

   注意:工厂模式下,第11项进入D模式后,表示进入设计状况,不要乱调整,否则会清空存储器里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