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iTV42738X等离子电视开机十多秒保护关机

楼主(2016-12-17):
长虹iTV42738X等离子电视冷机开机正常十多秒后保护关机,同时听到继电器哒哒哒的响几次。单独测试电源板,除了220交流进电没拔,其它3个排插拔掉,vs-on和D5.3V短接,ps-on和GND短接,vs接假负载100灯泡。也是冷开机,灯泡还是亮十多秒后就灭~亮反复几次。同事继电器也响几次。请问是电源板坏了吗

网友A:
这还要问?单独测试电源板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问?单独测试电源板都不能正常工作。

第一次学习修电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问?单独测试电源板都不能正常工作。

就是想肯定一下是不是这样单独测试电源板的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2019-01-19):
应该检测电源板各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