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理海信定频1匹(25)挂机“制热效果差”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7):
    今天接修一台海信大一匹挂式定频空调,刚开始是不制热,开机2-3分钟后(此时听外机有工作的声音),自动关机。拔掉空调电源插头,再次开机,接钳形电流表,当听到外机有工作声音时,钳形电流表显示电流超过17A,随后空调自动关机。
    此时故障已经清楚,应该是外机压缩机没有启动起来,所以电流才过大,保护性关机。拆外机壳,此时修过空调的都知道故障部位了,对头“压缩机运行电容”经测量,确实已经没有容量。更换35UF电容后,开机,外机压缩机,风机都工作起来了,几分钟后,内机也出热风了。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关机,装外机壳。
    本想着一切都都可以了,在装完外机壳后再试机,内机有热风,不过效果确实不怎么样(当时室外温度8-9度,室内温度12-13度,出风口温度也就稍高于室内温度)怎么会这样呢?心想可能是刚开机,等等再看,随后点了根香烟,等一根香烟都抽完了,怎么还是这样的效果。随后再看外机,压缩机正常运行,外风机却没有工作。怎么会这样呢?想到了有的空调是这么设计的。制热时,当室内管温检测到温度足够高时,外风机会间隙性停止工作。但是,此机出风口温度不高,故而怀疑可能内机管温传感器有问题。
     所干就干,拆开内机,取下管温传感器,攥在手里测量大概5K,随后更换同样的传感器故障不变;想着可能原机传感器有问题后阻值有变化,随后又使用10K的传感器,故障还是没有变化,又更换20K传感器后,机子反而无法开机。维修陷入绝境!静下心来一想,可能维修思路错了!恢复原机管温传器,再次开机,看外机压缩机风机都可以正常运行,几分钟后内机出风(效果还是不好)再看外机,压缩机正常工作,风机停了,随手摸了一下粗细管阀,大管阀特别烫手,细管阀冰凉(似乎比室外温度还低一些),这下故障应该找到了!
     随后关机,接上压力表后再开机,压力达到2.5MPA后,内风机运行,但是压力却没有降多少。看来是上一个维修人员冷媒加注超标了,随后接上冷媒罐,回收几次冷媒后,使压力保持2.0MPA左右再观察。再次摸粗细管阀,粗管阀似乎没有原来那么烫手了,细管阀有了微热的感觉。此时,内风机出风口效果出来了(热风吹到脸上有烘热的感觉),外风机连续工作30分钟再也没有停过,此次维修结束!
    通过次故障,想告诉大家冷媒加注多了制热效果反而不好!那么有人会问那么冬季怎么加冷媒合适呢,(使用周涛老师的一句话)当然是加到效果最好就行!具体怎么操作,当然抽真空定量加!如果只是想补一些怎么操作呢,就是加到细管阀有微热感,就差不多,此时内机出热风的效果不会差到哪去!如果细管阀有冰凉感,粗管阀特别烫手,就要怀疑是否冷媒加多过量了!
    次故障本应该1个小时就可以修复,我却修了差不多3个小时。虽然也干维修近20载,但是还是学艺不精。也许还是经验比较少的缘故!所以发帖分享与论坛各位同仁!发帖打字不易,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请看完后回帖!觉得本案例对你有所启发,也别忘了给加个分!你的支持是我创作与分享的动力!!!

网友A:
谢谢分享,之前的维修工给你增加了难度,其实格力的内盘探头易损,要是我修也会范同样的错误,是20K的,有辛苦就有收获

网友B:
楼主,制热到不到要求的时候是否因该第一步检查工作压力呢?
室外风机不工作的时候,应急和压缩机并在一块运行,是不是可以辅助更快的判断故障所在?一己之言不知道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制热到不到要求的时候是否因该第一步检查工作压力呢?
室外风机不工作的时候,应急和压缩机并在一块 ...

此机顾客说夏季制冷正常,所以就没有怀疑冷媒是上一个维修人员加注过量引起制热效果差!
而且后来测试压力可以达到2.5MPA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制热,制冷效果不好是冷媒泄漏少了造成,很少有人觉得制热制冷效果不好,冷媒加注过量也可以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之前的维修工给你增加了难度,其实格力的内盘探头易损,要是我修也会范同样的错误,是20K的,有 ...

我前几天也遇到格力1.5P挂式空调内机管温坏的,确实是20K
还遇到一家两台格力1P挂机都是四通换向阀电磁阀损坏的!

网友:
格力的空调我感觉故障率挺高的,格力盾安电磁阀易坏,不如三花的好,格力凌达压缩机也次,内盘探头易坏,内热交换器也有漏的,

网友C:
楼主,制冷剂过多,粗管会烫手这我理解,但细管阀冰凉我不明白,能否解释个中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制冷剂过多,粗管会烫手这我理解,但细管阀冰凉我不明白,能否解释个中原因?

空调如果冷媒加注适量,那么内机热交换器发热就会很均匀,那么制热效果也就会好!如果加注量过多,那么热量将会集中在内热交换器前段(所以粗管阀温度异常高),到后端就变得常温或者低压常温!有机会你会遇到的,慢慢体会吧!

网友:
冬天加氟确实不容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