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瘫痪 无法重新做系统 成功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21):
一台PC机 故障现像是 最近一个月时间内  系统因大量丢失文件 最终导致瘫痪  重新做系统 无法成功  硬盘温度不正常

用磁盘检测软件 进行检测 硬盘严重报错

大拆电脑进行浅灰处理

内存 显示 硬盘  金手指用 环己酮进行 清洗  清除氧化物

CPU 北桥 南桥 显卡GPU 清洗更换导热硅脂

经过大清洗之后  做系统一路 走“高速公路”

楼主:
清洗之后  机箱内部线缆用扎带捆绑

网友:
这活儿做得相当仔细 漂亮 学习了

网友A:
这种技术人物修电脑,屈才了。

网友B:
不错高手!请问环宇晍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高手!请问环宇晍哪里有卖的

化工商店就有卖的呀

这东西 对呼吸道 有腐蚀性  所以 用的时候  要带呼吸保护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工商店就有卖的呀

这东西 对呼吸道 有腐蚀性  所以 用的时候  要带呼吸保护器

那还是不卖了!!!!

网友:
高手呀……点个赞,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技术人物修电脑,屈才了。

人家修电梯

网友(2017-02-28):
有一台电脑闲置一年,想用用,完蛋黑屏,拆开看很多地方有氧化现象。

网友:
我想知道环己酮那里有得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工商店就有卖的呀

这东西 对呼吸道 有腐蚀性  所以 用的时候  要带呼吸保护器

用洗板水代替可以吗

网友(2017-05-20):
可以使用快速棒试试看的,使用里面的应急系统,可以进入

网友:
这东西没用过。我一般用纸猛擦。擦亮为止,

网友(2017-06-25):
楼主很细心,这技术水平,可以。

网友:
呵呵,好老的电脑。

网友(2017-07-27):
硬盘有坏道了,肯定还会卡的

网友:
高手 硬盘还能拆开清洗 厉害

网友(2018-01-31):
用橡皮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