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热风枪吹焊贴片如何防止四周元件被吹跑?

楼主(2016-12-22):
请教大家,当用热风枪更换电路板上的贴片IC时,如何防止贴片IC旁边的小元件被吹走?
我试用将医用胶布先贴在IC四周,但是当热风枪一吹,胶布也给吹溶了,粘在小元件及电路板上,很难清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用什么样的胶布比较好呢?多谢!

网友A:
你要用高温胶布,还有你的风别开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高温胶布,还有你的风别开那么大。

多谢热心回复!
高温胶布哪里能买到???再次感谢!

网友:
铝箔胶带就行

网友:
用修冰箱用的铝箔胶带盖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热心回复!
高温胶布哪里能买到???再次感谢!

用修冰箱用的铝箔胶带就可以,厚点的。

网友:
铝箔胶带...........

网友:
铝箔十双面胶试试

网友:
拿高温胶布粘

网友:
用修冰箱用的铝箔胶带盖住,吹的时候风量不要太大,带上适当的喷咀,以免将IC周围的小元件吹跑。焊较大的IC时可以不上喷咀。

网友:
风大了。枪没有垂直。都会吹飞东西的

网友:
风量和喷咀的大小很关键

网友:
那有那么麻烦,无需粘胶布,风量调小就行,风量大时,距离远一点,当然,温度也得相应升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热心回复!
高温胶布哪里能买到???再次感谢!

在大型的超市或者电子城都有,主要是把风开小点,别开那么大,我以前都是用那个美纹胶纸,但是那个吹久了也会发黄,发黑。

网友:
用220V降压器把电压降低,在接焊台,风调到最小,

网友:
风量调小点,保持垂直。

网友:
如果还没熟练使用热风枪,我觉得首先吹焊前先拍张照片,防止小贴片吹掉不知道位置。使用铝箔纸贴在一圈方法也不错,还有降低风速,最好用BGA焊膏刷一下被焊芯片引脚及四周,由于焊膏受热有粘性,一方面不太会吹飞小贴片,另一方面更方便拆焊,焊接结束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用那种旋转风的热风枪就行了,

网友:
    从没用过什么锡箔纸之类的东西:根据IC面积大小,换上合适的吹嘴,调小风量,来回对着IC面上,垂直吹。不用去吹IC脚位,IC到一定温度自然脱锡,用夹子一钳就下来了。根本不会影响到周边的元件。反正吹下来的IC要换调的,不用去考虑会损坏。

网友B:
多刷焊膏,风速已能听到小小的呼呼声就可以了,主要是用镊子取集成块时别碰到小元件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刷焊膏,风速已能听到小小的呼呼声就可以了,主要是用镊子取集成块时别碰到小元件就行了。

焊台不用降压器就调不到微风几乎调不到无风状态,另外焊台的调温度旋钮得调高,不是很好,掌握好是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焊台不用降压器就调不到微风几乎调不到无风状态,另外焊台的调温度旋钮得调高,不是很好,掌握好是很好用 ...

焊台不用降压器就调不到微风?没听说过,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台不用降压器就调不到微风?没听说过,长知识了。

你用吃的小米试试,动不动,用降压器+焊台吹小米不动能吹胡。另外降压器+电烙铁使用也很好

网友:
铝箔胶带。沾好。怎么吹也吹不跑

网友:
五金店有卖

网友:
   我都不用贴铝箔的,焊锡熔化后仍有一定粘性,风力控制得好,不会吹跑零件的。如果背面没有元件,用大风筒从背面吹,效果也很好,拆大个贴片IC更有明显好处。

网友:
用高温胶布,风开小一点。

网友:
使用小一点的喷嘴是否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