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投影仪不通电

楼主(2016-12-22):
明基MX713电源板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肯定是电源板坏了,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要想修好,得先买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修好,得先买示波器。

没用过,你有用过吗?好用吗?

网友:
用万用表就搞定!修一个手电筒还要示波器!

网友:
看整流和滤波是否正常

网友:
需练此功,必先自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修好,得先买示波器。

个性大师说的极是,没有示波器,这故障修理起来可难可难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修好,得先买示波器。

液晶电视维修  买什么样的示波器

网友:
去找个开关电源维修的资料学习一下就会维修了 不难

网友:
开关电源搞懂,电源问题就不难了。不用示波器,一个万用表+个烙铁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