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压力锅跑气

楼主(2016-12-26):
操作正常,上压后,不一会啪跑气,调低压力无效,换垫圈无效,请问是什么原因?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怎么能都无效呢,换了垫圈还不行那就是压力太高了,

网友:
为安全起见,换个新的吧!

楼主:
售后说发热盘变形,哪位遇到过啊?

网友:
检查内锅是否变形,加热盘是否下沉。

网友:
垫高发热盘是一个方法,但有点难,因为发热盘不是固定式安装是有簧片随压力会上下移动的。

网友:
我觉得是锅的问题,一般都有轻微变形

网友:
是从哪里漏气的?边上还是盖上的泄压阀?

网友:
锅盖 发热盘 变形

楼主:
边上跑气,仔细看发热盘确有二个隆起小块。准备网购发热盘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