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摆线针轮减速机的修理

楼主(2016-12-31):
昨天去看了一个2.2KW电机带的减速机声音大,估计是轴承的问题,过两天去换,问问大家,裁装有啥巧门,求助大家

网友:
这论坛估计没人帮到你,减速箱都很明显的螺丝,拆了就看到了,

网友:
记得先放油,其他的就是安装回去的时候,摆针要注意不要卡住,其他都是手头功夫了,2.2KW出力的一个人搞得定的。

网友:
针轮减速机很难装的

网友:
立装,内部俩花盘齿摆放合适,放在花盘内的各个园柱轴套是垂直的。

网友:
拆机注意两个花盘标记位置

网友:
没有修过是修不了的

网友:
在说摆线减速机声音本来就大

网友:
放油,拆镙丝,拜开主机,记三角标记,如没记,装时记得放叠片两块标记是对称的,不然装不好的,多试几次,用手转动轴能转就ok了

网友:
两个花盘一定有标记,不可乱装,否则会把偏心轴承和花盘内圆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