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维修逆变焊机经验与总结(维修人员必看)看了后留下你的建议

楼主(2016-12-31):
一.大家好:
原本是可以给大家上图片讲的比较清楚,由于我是个新用户不会操作!好像还受限制,只有文字了。希望大家能支持我,关注我奥。以后多多交流,提高彼此的维修水平,下面是些维修经验与总结与大家分享。有时间还会给大家发一些本人带实物照片的维修笔记分享给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发图片,

二.逆变焊机产生故障的原因
  由于逆变焊机属于电子类产品,其复杂的结构和工艺,加上一些元器件的不稳定性都会使焊机发生故障。
常见的引发故障的起因大致有:
a. 运输振动
b. 工作电压超过使用范围
c. 过载
d. 不正当使用
e. 使用环境恶劣如高温潮湿等
f. 个别元器件品质不良等。

三.逆变焊机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1.开机保护
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A. 场管损坏,为过流保护。
B. 二次整流管损坏,为过流保护。
C. 中板变压器损坏,为过流保护。
D. 温控开关损坏,为错误保护。
E. 控制板保护电路损坏,为错误保护。
当焊机保护电路不工作时,出现焊机出现过流时,会造成炸机。在维修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故障处理:
对于场管和二次整流管的损坏,一般用电阻法测量场管的电阻,是否有短路或场管和二次整流管电阻有异常。在判断中板变压器是否损坏是,一般是拔去变压器插头看焊机是否还出现保护故障,如果拔去中板变压器,就不出现保护故障,就可以大致确定是否是中板变压器损坏了,不过判断这个故障的前提是二次整流管没有损坏还有焊机输出没有短路。加技术Q三五二六二四八二七,有很多高级维修视频教程,判断温控开关的故障,只要拔掉控制板上的温控开关的连接线,如果故障消失,那就是温控开关引起的故障。保护电路的故障,排除其他故障的情况下,故障还是没有消失,保护灯还是亮着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确定是保护电路出现了故障。排除这个故障一般也是用电阻法,测量保护电路的元器件是否正常。以此来修复故障。
2. 无输出
原因分析:
A. 底板(电源板)供电问题,没有300伏直流输出。
B.辅助电源损坏。
C. 没有驱动脉冲。
D. 出现了故障保护。
E. 焊机内部连接线有脱落。
故障处理:
底板(电源板)故障一般是由一些器件损坏引起的,比如是主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热敏电阻等。检查方法一般用电阻法和替换法。辅助电源损坏,也可以用电阻法和替换法测量辅助电源中的元器件有没有损坏,有条件可以使用波形法观测辅助电源的工作波形,看看是否有存在隐藏故障。在排除了以上故障后就可以判断是否出现没有驱动脉冲的故障,其中涉及了是否出现了保护,在一些焊机中,还有枪开关电路,它的工作异常也会出现没有输出脉冲。加技术Q三五二六二四八二七,有更多分享内容。对于这个问题一般要借助于示波器,观测驱动脉冲的情况。在这个故障中我们也可以使用电压法,检查焊机各个部分的供电情况,以帮助排除故障。
3.无高频
这个故障针对于氩弧焊和切割机。
故障分析:A. 无输出引起的无高频。B. 高频电路损坏引起的无高频。C. 连接线脱落或松动引起的无高频。
故障处理:
对于无输出引起的无高频,修复无输出故障就可以输出高频。高频电路损坏的情况下,一般可采用电阻法和替换法检测高频电路,查出损坏器件以修复故障。由连接线脱落引起的故障,则检查连接线,确保连接线连接正常就可以排除故障。

再补充几个简易分析解决技巧

1.故障现象:亮电压异常指示灯
引起原因1:由于开机动作过慢,开关接触不同步引起。
解决方法:可关机后重新再开机。
引起原因2:供电电压缺相或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大于440V,或低于320V),超出焊机正常工作范围。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交流三相380V是否正常?
2.故障现象:风扇不转,同时亮电压异常指示灯
引起原因:供电电源缺相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交流三相380V是否正常?
3.故障现象:风扇不转,同时亮温度异常指示灯
引起原因:风扇损坏,引起IGBT模块发热。
解决方法:打开机箱,更换风扇。
4.故障现象:温度异常指示灯亮
引起原因:超过额定负载率使用,IGBT温度超出正常使用范围,自动报警。
解决方法:可空载开机,让风机自动散热,IGBT降温后即可恢复正常工作。
为避免IGBT升温过高,请按说明书标注的额定负载率使用。
5.故障现象:电流异常指示灯亮
引起原因一:如果是空载出现此现象,或焊接电流并不大却常常出现此现象。说明过流报警环节太灵敏。
解决方法:换电路板。
引起原因二:如果长时间工作于大电流状态,引起电流异常指示灯亮。请立即关机待机内温度下降后再开机,如重新开机后仍不能恢复正常,说明电焊机内IGBT或主变压器已经损坏。
6.故障现象:开机后电压表上空载电压指示值偏低(小于65V)
引起原因一:显示电压表指针有偏差。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两快速接头端之间电压值,在65V-75V之间。说明本机空载输出正常。换显示电压表头。
引起原因二:交流接触器不吸合。
解决方法:查出原因,代换相应元器件。
引起原因三:某一只IGBT开路。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下流电压档测量(+),(—)两快速接头端之间电压值,在30V-45V。说明全桥方式的逆变电路中有一只IGBT管已经开路,查出损坏的模块,换新的模块。
7.故障现象:空载时显示电压值为0
引起原因一:电压表引线已断或显示表已坏。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下流电压档测量(+),(—)两快速接头端之间电压值,在65V-75V之间。说明本机空载输出正常。关机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压表两根引线分别到(+),(—)两快速接头端是接通的,说明引线未断,则可能是电压表已坏,换表。金属加工微信内容不错,值得关注。
引起原因二:电路和板上元件损坏。
解决方法:查出损坏的电路板,换电路板。
引起原因三:IGBT已损坏。
解决方法:关机拆下IGBT管,判别IGBT管是否已经损坏。并换之。
8.故障现象;电流不稳或焊接效果不好
引起原因一:焊机内某些零部件接触不良。(例:IGBT引线端松动。电解电容两端平衡电阻脱落等。)
解决方法:打开机箱,查找故障点,重新连接好。
引起原因二:面板上“推力电流”“引弧电流”旋钮调节得不合适。
解决方法:一般焊接时请把“推力电流”“引弧电流”旋钮调节到最小位置。
引起原因三:如果WSM型脉冲氩弧焊机在手工电弧焊时电流不稳。
解决方法:请查一下前面板上,“直流”,“脉冲”开关,在手工电弧时应当指向“直流”。否则要发生振荡.
9.一般常见电焊机(根据不同电焊机不同操作方式)维修步骤:
  一、IGBT爆,主板LM317对地2.7K电阻变大导致22V电压升高后IGBT爆管,更换IGBT和改1/16W电阻为1/8W,是设计缺陷,如此修理2台后使用5年未坏!
  二、电流时有时无电流调节不起作用!检查换向无极电容380V0.56UF爆,更换正常,修理3台
  三、电焊机无电流或很小输出其它正常,检查面板遥控和机控开关是否坏,修理4台
  四、无输出检查电焊机主板上IR9630,IR630,4个MOS是否坏了2个更换,修理2台
  五、过热风机坏!

朋友感觉文章能帮到你、就请你给个赞赏(作者不易呀!)谢谢!!

楼主:
给大家一张奥泰NBC-500气体保护焊机维修图纸电流电压给定图纸(带文字标注)
这个焊机整机图纸分7张
1、送丝机控制电路原理图
2、手开关及收弧控制电路原理图
3、电压电流反馈电路原理图
4、电流电压显示及气阀控制电路原理图
5、电流电压给定电路原理图
6、电流电压显示及气阀控制电路原理图
7、奥太NBC500驱动板分析标注原理图

楼主:
谁知道怎么才能发自己拍的照片?这发图片怎么还需要地址??

网友:
图片不能太大,在编辑栏里点击如图位置按提示操作即可

楼主:
青岛海特款单管焊机实例

青岛海特款单管焊机故障:单管炸掉

经检查 问题主要存在于逆变板 四个单管 电阻 二极管都要更换 仔细检查各个元器件,这种机器有变压器隔离 一般上面不容易出问题,示波器电源仔细检查一下 更换好 测量好 上机测试修复。

1

1

2

2

3

3

4

4

楼主:
感谢三楼的朋友!教我如何发图片,请问朋友们这个帖子怎么会扣分呀?我真实纳闷,是哪里犯规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含金量很高的技术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三楼的朋友!教我如何发图片,请问朋友们这个帖子怎么会扣分呀?我真实纳闷,是哪里犯规了?还是什么原 ...

就不该发QQ号吧

网友A:
师傅你好 有时候遇到NTC那个电阻炸掉(就是底板上的)请问是怎么原理炸的,还有就是驱动电压怎么万用表量不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好 有时候遇到NTC那个电阻炸掉(就是底板上的)请问是怎么原理炸的,还有就是驱动电压怎么万用表量不 ...

NTC是电阻它串联在输入端,通过它给电容充电,作用就是限流,让电容两端电压慢慢升高,升高到开关电源电压工作范围后并联在电阻两端的继电器触点闭合短接电阻,这样可以防止太大的充电电流损坏整流桥或者跳闸。你可以根据这原理来分析下它为什么坏。关于驱动电!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MOS管输出驱动电压是24V,正常工作电压是14左右,如果你检测查不到电压的话,应该该是保险电阻坏了,我时间有限就不多说了。给你载张驱动图纸你自己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