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三线牵引器的神秘面纱

楼主(2016-12-31):
    在论坛里经常看到坛友们一遇到带手搓功能的全自动洗衣机,遇到牵引器故障的时候就蒙门了,其实只要用心去研究,并不神秘,研究不明白,我还是要说你那个字“懒”

今天没事拆解一个三线牵引器,给大家介绍一下原理。

三线牵引器正常工作的时候,洗涤状态拉杆拉出来一半,脱水状态拉到底,就是比两线的牵引器多一种工作状态而已。

下面把拆开的内部结构和不同工作状态展示给大家。

由上图可以看出,内部和普通牵引器相比,多了两组触点开关,通过齿轮控制通断,实现不同工作状态。①洗涤 ②公共端 ③脱水 ④牵引器电机。
第一种不加电的复位状态:

第二种是洗涤状态,洗涤启动进水完成后,电脑板向①端输出电压,牵引器电机带动内部齿轮转动,当转动到一半的时候,在凸轮的作用下使K断开,K1接通,同时电磁铁吸合,在电磁铁档杆的作用下使牵引器维持在拉一半的状态,此状态下①②两端电压220V。

第三种就是脱水状态,如果是在洗涤状态下,就是电脑板向③端输出电压(相当于电脑板内部和①接通),使牵引器电机得电继续转动,当转动到底以后,在凸轮作用下使K,K1全部断开,电磁铁吸合维持状态。

如果是单独脱水状态,牵引器在原始复位状态,就是电脑板向①③端同时供电,是牵引器拉到底。不同型号的三线牵引器,可能脚位不同,但是工作原理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一定要分清公共端,否则可能造成短路。

2016年最后一贴,祝大家元旦快乐!2017年财源滚滚!

2人赞赏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我表示自己确实很懒,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但是懒得去弄个所以然,谢谢超版细心讲解。

这种牵引器只要找对线,可以用两线的直接代换,就是手搓功能没了。

网友A:
明年准备到你那里开个分店,我隔壁到你那里开店了,是饭店,说生意很好,不知楼主可以推荐个路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年准备到你那里开个分店,我隔壁到你那里开店了,是饭店,说生意很好,不知楼主可以推荐个路段。

明年可能要动迁了,我去哪都不知道呢。

网友:
谢谢 国强版主的分享 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