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逆变焊机维修中的注意事项(维修笔记)

楼主(2017-01-01):
一定要注意!  维修时必需确保焊机在维修过程中的安全,在有特殊情况必须离开维修的焊机时,应断掉焊机输入连接线,并确保其他人员不会出现误操作;防止出现意外触电伤亡事故和不必要的损失!我都出现过意外,大家要切记切记呀!
1、如果IGBT模块损坏,必须测量驱动板驱动线路是否损坏,同时测量电流互感器、三相整流桥、空气开关等器件是否有问题。
2、IGBT对静电敏感,携带过程中GE间应短路,焊接时烙铁应可靠接地。
3、更换IGBT模块时,要保持栅极短路小铜环不脱落,直到安装完好,最后插控制线时,一手触摸接地的金属件,一手拔下铜环插好控制线,最后将触摸接地金属件的手拿开;要将散热器上原有的导热硅脂清除干净,重新涂上新的导热硅脂;安装螺丝一定要均匀紧固好,让器件与散热器有良好接触。
4、控制板与驱动板在更换过程中,要注意各插头原有位置,一一插回。
5、更换IGBT模块、快恢复二极管模块(20040模块、150S60U硬开关焊机用电压型快恢复二极管模块)、三相整流桥模块等半导体模块时,拆下旧模块后,先用干净的抹布将散热器上原有的导热硅脂擦干净,然后在模块的底板上涂上适量的新的导热硅脂,将模块安装在相应的位置,模块上紧后底板周围应该都能看到少量的导热硅脂溢出。
6、安装各类半导体模块时,各个固定螺丝应该均匀上紧,切不可一个一个的上紧(容易造成半导体模块一边紧固,一边被强行支空从而出现接触不良)。
7、遇到风机不转时,首先要检查三相电中风机接的两相,检查接线是否有问题,检查启动电容,都没问题后再检查更换风机。

朋友感觉文章能帮到你、就请你给个赞赏(作者不易呀!)谢谢!!

楼主:
给大家发点维修图纸看看吧!维修时可能会帮到你。

楼主:
逆变焊机维修TIG200氩弧焊机维修电路详细分析(作者352-624-827)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511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要看分析电路的去这里看。

网友A:
维修妹妹,能不能发点有关焊机的原理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妹妹,能不能发点有关焊机的原理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妹妹,能不能发点有关焊机的原理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水深危险;怕你不游游泳;你还是老老实实修几个电饭煲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妹妹,能不能发点有关焊机的原理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不知道怎么发?我是个新用户好像限制很多!发个图片刚学会的

网友:
这焊机没修过,学习下,谢谢分享。

楼主:
今天发不了图片了?系统提示!说我发的太多!明天我发点今天上午帮Q上同学维修一台NBC200G手焊两用机的维修实例给你们参考下吧!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修这货来钱快

网友:
学习了,2017年新的开始,始终不要忘了,安全第一,为了自己和他人,要做到人走电断。

网友:
电器维修安全第一。

网友:
留下痕迹有事好找,谢谢了

网友(2017-05-19):
很有心的楼主。

网友:
各位老师怎么发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