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励磁调速控制器改装

楼主(2017-01-01):
我有一台机车,用电磁调速器控制转速,改变速度必须去调节控制器的电位器,我想用两个按钮控制加速和减速,并且多地控制,有师傅知道怎么改装吗?

网友A:
用PLC直接来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电磁调速电机是不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直接来控制输出电压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改,需要555电路和4017电路 ,还要点技术,555电路做脉冲发生,4017做脉冲记数,用不同阻值电阻就可以代替可调电位器,但是是有级的了,有了10级也够细分了级别。

网友B:
用电机控制电位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搞掂了。

网友(2017-06-24):
引用 网友B:
用电机控制电位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搞掂了。

老式功放的音量控制就有采用这个办法的

网友(2017-10-13):
学学你们的思路

网友(2018-01-03):
将调速器电位器旋钮拔下,网购一个微型可正反转的减速电机,然后将电机输出轴与电位器用软连接的方式连接(如弹簧,电炉丝),固定减速电机,这样点动控制减速电机的正反转向,就可以调节电磁调速电机的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