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数据] 看戏机线刷工具,升级方法

楼主(2017-01-03):
看戏机线刷工具,升级方法
这帖子主要介绍C100主控的升级方法。
第一步:升级之前,打开升级工具,选择正确符合机器的升级程序,
第二步:升级之前,一定要确认电池有电,要是不会测量,可以直接换个新电池,生完级在换下来就可以了。
             升级用的数据线要专用的双头一样的USB线
第三步:做完第二步之后,机器要处于关机状态,然后短接内存1-2两脚,
              用螺丝刀或者镊子都可以,怎么短接1-2两脚,有的会问,怎么才能准确的, 找到这个8个脚的IC,下面我就在给你们详细的说下, 8脚IC,在看戏机上一般有3个,怎么才能区分呢?一般IC上面印有25Q16、25Q32、25Q64、25Q128、或25L3206、25L64、…等 找到升级IC,下面怎么确认1脚和2脚呢?在每个IC上面都有一个内陷的黑色圆点, 在有圆点的一边,这边的第一个脚就是一脚,下面的就是2脚
第四步:做完第三步的机器关机------短接1-2两脚后,插入数据线,数据线要插在U盘接口上,这个时候短接不要松开,
第五步:插上数据线,然后打开机器开关,这时,电脑升级工具会有提示,提示你是否强制升级, 这时你点确认就可以了,注意一步步的来,

网友:
我只想知道程序在哪里找??????

楼主:
看戏机数据,一般大家都是修机时备份的。你要什么牌子、型号、主控、板号、的数据,在论坛里有一点

网友(2017-03-24):
我给简化了一下,看看对不对。
看戏机线刷工具,升级方法
这帖子主要介绍C100主控的升级方法。
第一步:升级之前,打开升级工具,选择正确符合机器的升级程序,
第二步:升级之前,一定要确认电池有电,要是不会测量,可以直接换个新电池,生完级在换下来就可以了。 升级用的数据线要专用的双头一样的USB线
第三步:机器要处于关机状态,然后短接25存储器1-2两脚,
第四步:数据线要插在看戏机U盘接口上,这个时候短接不要松开,
第五步:数据线的另一端插到电脑上,然后打开机器开关,这时,电脑升级工具会有提示,提示你是否强制升级, 这时你点确认就可以了,注意一步步的来,

网友:
关键是没有img的线刷文件

网友:
楼主的这种方法没错,可我昨天遇到的那台C100的是升不了,线刷在校验时总显示地址码错误,最后换存储芯片解决。

网友:
上传看戏机线刷工具试试

网友:
我只想知道程序在哪里找

网友:
刷机工具呢?

网友(2017-05-03):
这些东西,赚不了几个,却很费神

网友:
想找这个固件小霸王-M16
MS-CK27V2.2固件

网友(2017-09-07):
img文件没有

网友:
编程器的BIN怎么办

网友(2017-12-05):
我下了那个6个一起的

网友(2018-08-17):
刷机工具叫什么名字呀,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
关键的刷机工具呢??????

网友(2018-12-24):
很想看一下楼主的编程器长什么样?!!!

网友:
刷机工具去哪里找

网友(2021-04-17):
看戏机的系统很多不支持USB3.0的U盘